小型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7-04-03):
我的毕业设计是用51系列单片机做个小型的数据采集系统
对于51单片机我只是了解一点.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请各位给点意见,给点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LZ去搞本51的书侃侃

网友B:
发过来看看

LZ把具体要求发过来看看,我是做单片机开发的,可以帮你参考参考,我的邮箱:cxp6142512@126.com

楼主(2007-05-13):
数据采集

我现在做的是小型数据采集系统
我想请教各位一般的数据采集系统应该在A/D转化芯片和传感器之间应该加什么电路,我想用一个可调的电阻来代替模拟输入信号进行调试,可是数据采集涉及到滤波和放大的过程,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各位帮帮帮我!
在此谢过!!!

网友C:
用精密电阻。

网友D:
几月份了?还迷瞪着呢

网友E:
要把传感器的输出调整到AD输入范围

可以用分压,运放等

楼主:
这个行不?

我用两个运放,做个了个差分放大和一个电压跟随器,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直接进入差分放大和电压跟随器 出来后的电压范围在A/D范围之内,再进入A/D,不知道这样处理可不可以啊

网友F:
下手要狠...

楼主:
很不起来了!

问题真的是很多啊 广是A/D 前面的电路就把我弄晕了啦,还要能采集各种模拟量,那不是需要不同的调理电路了么,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吧!
谢谢

网友G:
信号什么特性啊?交流还是直流,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

不好意这几天上网不方便
信号是电压 调理电路 滤波方便的电路还是没有解决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H:
滤波带宽及中心频率

滤波带宽及中心频率要求不特殊,可以选用滤波器芯片,如MAX297等

网友I:
可以翻翻测控电路的教材

可以翻翻测控电路的教材(张国雄  主编)这里面可以找到你要的电路

网友J:
越说越悬乎了,看来这个报告是不好往上交了

网友K:
简单为王

不要朝复杂的方向搞,否则肯定来不及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