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C中的绝对跳转?

楼主(2007-04-03):
((void(code *)(void))0x0000)();
我知道这句话可以实现绝对跳转,可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实在看不懂,有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不是跳转

不是跳转,而是调用...
这就是强制(函数)指针变换...

网友B:
执行在0地址处的指令

网友C:
把数值0转换成一个地址为0的函数,然后调用之

楼主:
换在这样行不行?

省去code即变成下面这样,行不行?
 ((void( *)(void))0x0000)();

网友C:
可以。加个code只是表示函数是在代码段的。

由于51只能在FLASH中执行程序,而不能在RAM中执行,所以省掉它也知道这个地址是在CODE中的。

网友D:
所有的C应该都有long_jump()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