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点火变压器次级8000V高压?

楼主(2007-04-03):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高压探头(30KV)

楼主:
谢谢2楼

检测装置需装在控制柜内,要求能提供输出信号且小巧经济可靠。

网友B:
oh.

我想如果是直接测量点火那没有传感器,我想关键是要找到点火与不点火之间的不同点,例如点火时变压器电流是否有不同,如有不同,可以检测电流啊..依次类推.

网友C:
用火焰离子检测器

不要让下图吓怕了哦,其实就一根金属针,放在火焰中,有火时,对地电阻几十k~几百k,无火时无穷大.用一个比较器就可测出.

打不着火或是中途熄火,探针测不到火焰,气阀就自动关闭了哦

图是灶具离子检测与点火原理图
点这里下载ttt.sch文件→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30191350710.rar

楼主:
谢谢各位!

再问5楼tyw:金属针在这里是不是作为离子检测的探头,若是,对金属材料有要求吗?

网友C:
是的,铁的,钢的都行,有银子可用不锈钢的.铜铝易氧化耗损.

探针与炉头要绝缘,且要耐高温,一般用瓷管,大批可去瓷工业制品厂定做,也可借用灶具电子点火针.

网友D(2008-06-06):
12KV的高压点火器影响底压单片机控制

各为大侠,你们好!我们在设计一个节能的煤气炉自动点火控制系统,点火器用的是12KV的高压器件,发现点火器工作的时候对底压部分工作的控制板及配件(红外发射对管)都不比较大的影响,注:控制板已经有用铁壳完全封闭。希望大侠能够给我出出主意,看有没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