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在线升级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7-04-04):
C8051在线升级软件通常是写一段引导程序,这段程序判断是进入正常的程序,还是进入在线升级的程序。我已知道如何进入升级程序和进入正常的程序,可是不知道正常的程序如何编译?升级程序和正常的程序都要使用到中断,而8051的中断入口都是固定的,升级程序和正常的程序如何共用这个中断入口地址呢?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随便说说

  这个一般是重新映射的...

网友B:
仔细看看DATASHEET,用上区程序修改下区程序.

可用RS232接收程序的更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