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颗2脚的电容暂时好了,看看能**多久吧

楼主(2007-04-04):
我用MCU(STC5412)来控制LCD,LCD是RS232接口,LCD端用的是SP202E作为电平转换芯片,为了排除差异,我这边也用了SP202E作为电平转换芯片。但是怪异的事情发生了:我发一个简单的显示的命令,刚开始能正常显示,大约过5分钟就显示不正常了。此时把单片机接到电脑上发现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把202的片子拆下来换一个新的也是同样的状况。不知道怎么搞得?郁闷啊。初步怀疑硬件有问题,正在检查。各位大侠也给参谋一下

网友A:
随便说说

202是不是好的,显示不正常时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不是硬件问题,因为你换了一块也不行...
通信协议有没有问题,CPU数据处理是否及时...

楼主:
LS说的都没有问题

我这儿没有示波器
我觉得可能是硬件有个渐变的过程,刚开始是好的,运行的时候可能造成某部分逐渐损坏。

网友A: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楼主:
有点眉目了,发现2脚(V-)电平偏低

比LCD端低0.3V左右,各位大侠继续支招

网友A:
再啰嗦一句

"此时把单片机接到电脑上发现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说明问题出在LCD部分,换一片也是同样的问题,多半是显示软件问题...

楼主:
呵呵,不是LCD的部分有问题

奇就奇在我用电脑发数据(和单片机发的是一样的)给lcd能正确显示

楼主:


楼主:
晕,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