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能同时仿真两个单片机吗?

楼主(2007-04-04):
     我正做两个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在用Proteus进行仿真时,主机可以显示数据,但从机总是没有反应,不知道两机是否实现了通信。是我定义的通信协议有问题?还是Proteus不能同时仿真两个单片机?
     急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晕,当然可以同时用两个

网友B:
两个单片机同时通信建议其中一个载入编译过的16进制程序

另一个在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