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中RAM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在KEIL C51中一般来说不需要编程者专门编程来清楚RAM中的内容。但是不方便的是如果有特殊的需要使用到RAM的数据的时候,就很不方便。
请问各位在KEIL C51中如何设置,以保证程序在初始化的时候RAM中的内容不被清除。而是必须依靠使用者来编程清楚。
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你不去写程序清除它,它永远也不会自动清除,但软件仿真时它都会自动清除RAM,KEIL才不会那么贱,一定把你的RAM清除,更何况这种想法也不符合惯例...

网友B:
LS 错误,Keil默认会编译链接Startup.A51文件,

LZ你应该把这个文件拷到你的工程目录并加入工程,修改这个文件,再编译

网友A:
随便说说

看清楚,人家是不要清RAM,不加Startup.A51即可,我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谢谢两位!

别吵好吗?
事情都是因我而起,讨论技术和气一点。
我一直用ASM对C51不是太熟,再次谢谢两位。
但是我的项目文件没有包含Startup.a51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不禁止keil就会把这个文件包含进去

网友A:
随便说说

没有加就对了...
LZ可以验证一下,注意软件仿真时无论是否有Startup.a51都清RAM...

楼主:
察看DISASSEMBLY WINDOWS

LS我没有加,但是察看DISASSEMBLY WINDOWS,还是有这一段ASM程序存在。所以才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A:
随便说说

  反正我知道程序下载到芯片后是不会有自动清RAM功能的,我总觉得反汇编和源代码有些不一致,一般情况程序有问题搞不定时我才会去用硬件仿真,软件仿真更适合那些与硬件无关的程序如算法等...

楼主:
不会吧

不会吧!反汇编出来的可是要产生HEX文件的,而且我有硬件仿真确实是清除了RAM的内容,很简单我将0X00-0X7F这一段RAM相加后输出一定是0X00.这段程序就加在MAIN()后面

网友A:
随便说说

  那照你这么说,用KEIL写51程序做的项目不能做到热启动了...

网友B:
无知者无畏,拜托你别误导新人哦

楼主:
XWJ正解

XWJ正解,不是不包含STARTUP.A51。而是必须包含,然后修改STARTUP.A51中的关于清除RAM内容的那一段程序。感谢XWJ

楼主:
我当初的想法是

我当初的想法是在编译器的OPTION中可以将该选项屏蔽掉就可以了。看来是不可以。必须在程序中修改。这一段程序包含了关于对STACK的SETTING.可能KEIL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选项中不可以没有这一段程序。当然在开始的时候不需要清除RAM的用户可能也很少。

网友A:
随便说说

  白浪费这么久的口舌...

楼主:
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LS的

网友C:
xwj 说得没错

网友D:
重新建立工程,会弹出对话筐,问你是否添加启动文件

你要选择yes,然后就会有一个startup.a的文件了,找到里面的内存初始化代码,删除之。

没有这个启动文件的话,keil会自动生成初始化清零RAM的代码。

网友E:
如果怕程序初始化或重启改变重要数据

那用非易失性存储器不是更好?有的单片机直接放在Flash不用的高位就行了 保证丢不了

网友A:
随便说说

昨晚我查了一下宝典,对不起我的说法是错误的,误导了大家,正确的说法是:
  如果项目不加Startup.a51文件,编译时会自动加上并一起编译,并且有个缺省的配置(是按标准的8051配置的),一般情况要添加Startup.a51并按实际情况做适当修改,并且可以禁止清RAM功能,我的项目一直会加Startup.a51所以有些疏忽.
  在此再次向大家道歉,对不起了.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