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分时渐变功能怎样实现?

楼主(2007-04-05):
如图,LED渐变功能用PWM可以实现,但是现在已经解决的是只能3个LED同时渐变或单个渐变。如果让3个LED在不同时段渐变,程序怎样处理?就是说,LED1由全亮100%变到全暗0%的过程中,当进度到50%时,在这一刻,LED2同时开始由全亮100%变到全暗0%,LED3也如此。这是分时渐变,请问程序怎样处理?

网友A:
随便说说

用标准51做软件PWM控制3个LED,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做到的,你这种情况频率100~200HZ应该足够了,甚至50HZ也可以...

楼主:
怎样用PWM来实现3个LED分时变化啊?

网友A:
随便说说

  提示你一下,用不同变量保存PWM信号的高低同期...
  程序自己写...

楼主:
然后呢?请给个详细清晰的思路。

谢谢!!

网友A:
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网友B:
呵呵,你太不开窍了

楼主:
我承认自己愚笨点

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B:
不是你笨,是你懒啊

你这样子是没法学好编程的哦

多动动脑筋吧...

楼主:
不是吧,我真的想到脑汁都绞尽了

难道就不能多一点提示吗?

网友C:
呵呵

这个程序应该不太难,上面的大哥哥,给你指点了迷津啊,好好体会吧!我也很笨的,刚刚开始学啊.

网友D:
一开始不会编程,就“试”,逐渐向结果靠拢!!

楼主:
ok,我试试。

谢谢各位!谢谢。

网友E:
自己去钓鱼,一开始不一定能钓到大鱼,但自己不动手永远

总吃别人抓的鱼,自己永远要靠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