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单片机的AD,是如何实现与程序相识的

楼主(2007-04-05):
请教各位朋友:单片机的AD,是如何实现与程序相识的,这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在我的概念中,单片机只认识1和0,如果(单片机供电电压为5V时)AD口输入的是3.0V,3.5V,2.5V,程序如何去识别这些不同的电压呢?
   请给予指点,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这就是ADC的功劳啊,经过AD出来后就是“1和0”了

自己去看下模数转换器的原理,你就会明白的

楼主:
谢谢

呵呵,谢谢!数模转换器原理,我看了,就是想知道单片机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单片机AD出来的1和0,是不是说,将2.5,3.0转换成BCD码,识别是2.5还是3.0,对吗?

网友B:
你以为AD是怪物

你以为AD是怪物...

网友C:
re

呵呵,其实单片机也是识别不了模拟信号的,但只要内部做了AD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了一点

谢谢!明白了一点点,到时弄个程序,搭个电路试试,实践理解一下.,搞个调LED轮闪速度的电路,给AD口一个电压变化的信号控制,.如果有大侠愿意帮忙指点一下,我想,我会快些理解哦!主要就是对模拟信号的转换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