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悟空,CRC原来是这么回事!

楼主(2007-04-05):
悟空:师傅,最近我被CRC搞的头晕脑涨?
 ~~~:那是何方神圣?
 悟空:CRC通用数据传送的校验编码。
 ~~~:555,
 悟空:????
 ~~~:加快追赶青春的脚步,飞速与世界接吻咯。

~~~~~~~~~~~~~~~~~~~~~~~~~~~~~~~~~~~~~~~~~~~~~~~~~~~~~~~~~~~~
几天后,

 悟空:师傅你怎满脸青一块紫一块?
 ~~~:FANS太多,还真让人伤脑筋啊~~~~~~~~~~~
 悟空:知道自己是近视眼,就别盯着别人的MM,被暴打了把。
 ~~~:多年不出山,没想到还怎么受欢迎!
 悟空:观音姐姐,救救我~~~~~~
……—¥%……¥……¥%##¥%#%¥#%#%%%¥
 悟空:让你没事就长篇大论,我T~~~~
 ~~~: 我招了

======================================================================

CRC远没有网上所说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有一个数据流,也就是你需要校验的数据,可以是N BIT,一般我们常用的4,8,16,32,128 BIT,这里我取几个8的倍数,是因为我们的硬件以二进制为基础,所以在存取数据比较容易,无须充填位数来满足寄存器的要求。你用13,17,29 BIT也可以。

  有一点你要记住的是,你选用几个BIT,那么在CRC编码就需要移位几次,8就是移位8次,13就是移位13次,128就是移位128次。

我们看看目前为止的CRC的标准或者行规有:
CRC8  = X8+X5+X4+1
CRC16 = X16+X15+X5+1
CRC12 = X12+X11+X3+X2+1
CRC32 =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1

CRC-CCITT=X16+X12+X5+1

需要说明的:CRC后所带的数字就是CRC的位数,它与你的数据流是无关的。

CRC8,8位CRC校验。
CRC16,16位CRC校验。
CRC12,12位CRC校验。
CRC32,32位CRC校验。
CRC-CCITT,16位CRC校验。

我们看到5个多项式,它的意义其实就是给出一个与数据流进行异或运算的初始值,
当然你可以更改这个值。比如:

CRC8  = X8+X5+X4+1 》》》 CRC8  = X7+X3+X2+1

CRC16 = X16+X15+X5+1 》》》CRC16 = X15+X5+1

只要你做出的东西是相互连接,不用与其他的机器对接,推荐保密部门使用该方法。
如果修改上述的多项式,那么别人在分析你传送来的数据时,该全部是错码。

补一下课:
 异或操作:
              RESULT
  0    0       0
  0    1       1
  1    0       1
  1    1       0

楼主:
可靠棵

CRC8  = X8+X5+X4+1

X8 表示第7位需要异或运算
X5 表示第4位需要异或运算
X4 表示第3位需要异或运算
1  表示第0位需要异或运算

如图,首先将CRC所有位清0。
假设我们的数据流为8位,数据流 == 00000011,并且从0位(LSB)开始送入CRC中,则有:

1)1000 1 100
1)1100 1 010
0)0110 0 101
0)1011 1 110
0)0101 1 111
0)1010 0 011
0)1101 1 101
0)1110 0 010

我们看看这个数:
1110 0010 == 0XE2 --- 结果是错的
0100 0111 == 0X47 --- CRC

楼主:
AAA

CRC16 = X16+X15+X5+1

X16 表示第15位需要异或运算
X15 表示第14位需要异或运算
X5 表示第4位需要异或运算
1  表示第0位需要异或运算

如图,首先将CRC所有位清0。
假设我们的数据流为8位,数据流 == 00000011,并且从0位(LSB)开始送入CRC中,则有:

1)10000 1000000000 1
1)01000 0100000000 0
0)00100 0010000000 0
0)00010 0001000000 0
0)00001 0000100000 0
0)00000 1000010000 0
0)00000 0100001000 0
0)00000 0010000100 0

CRC
0001 0000 1000 0000 == 0X1080

楼主:
DDDD

CRC12 = X12+X11+X3+X2+1
CRC32 =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1

以上述两个例子,自行推倒。

网友A:
呵呵,楼上先给我讲讲用^移位8(16)次模2除法是怎么回事好吗

为什么和十进制、十六进制的除法算出来的模是不同的呢???

呵呵,上次别人发贴偶仔细一算,确实越算越糊涂了:-)

楼主:
DDDDD

CRC-CCITT=X16+X12+X5+1

比较特殊,所以再说说

CRC-CCITT 不同于 CRC-16在于它是个反相的CRC-16,所谓反相的意义指从第7位(MSB)开始移入CRC移位寄存器,

如图,首先将CRC所有位清0。
假设我们的数据流为8位,数据流 == 00000011,并且从7位(MSB)开始送入CRC中,则有:

0)00000  0000000  0000
0)00000  0000000  0000
0)00000  0000000  0000
0)00000  0000000  0000
0)00000  0000000  0000
0)00000  0000000  0000
1)10000  1000000  1000
1)11000  1100000  1100

CRC
0011 0000 0110 0011 == 0X3063

楼主:
JJJ

请教高手:

全字节和半字节查表CRC的工作原理的不同在那里?谢谢!

楼主:
别急5楼,我来了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哦!

   十进制数除数/ 16 == 十进制的商,将除数和商换成二进制,比对结果

   你要问的是不是左右移位的问题?

   右移1位的结果:11001010 》》1100101,原来的数/2

   左移1位的结果:11001010 》》110010100,原来的数*2

楼主:
see you later

    如果原来的数不能被2整除的话,好像不能适用移位的方法。

    如果涉及好二进制小数的话,有一个误区:

    (二进制数)11.11
    (十进制数)3.75
     这里0.1 == 0.5 ,0.01 == 0.25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下了,明天见

网友A:
不是的,比如0x0001的CRC是1021,但用计算器什么算都不是这个数

比如按这个多项式:CRC-CCITT=X16+X12+X5+1
0x0001 的CRC=0x1021
0x0003 的CRC=0x3063

用什么杨的数学公式能得到这个值呢???

网友B:
呵呵,LZ只是负责转贴

网友C:
如下,

unsigned int cal_crc(unsigned char *pt,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rc=0;
    unsigned char *ptr = pt;
    while(len--!=0)
    {
        for(i=0x80; i!=0; i/=2)
        {
            if((crc&0x8000)!=0)
            {
                crc*=2; crc^=0x1021;
            } /* 余式CRC 乘以2 再求CRC */
            else
                crc*=2;
            if((*ptr&i)!=0)
                crc^=0x1021; /* 再加上本位的CRC */
        }
        ptr++;
    }

    return(crc);
}

楼主:
dddd

让我研究研究答复你~~~~~~~~~

你的签名太大了,严重影响视觉效果!

网友C:
这里讲的很清楚,不清楚的可以看下高等代数

网友D:
倒塌了~~~不会CRC算法,只知道结果~~~~

汽车电子失踪了~~~

给我的网站被黑了~~~赶紧备份,因为我自己都没保留~~~
还好,这黑客还有良心~~~

这个程序是我研究CRC多年的总结笔记吧,实际内含加密和解密.
把CRC应用引伸了一节~~~
"计算"实际是加密过程.
"还原"实际是解密过程.

相关链接:http://www.hotpower.net.cn/UploadFiles/200612222511409.htm

网友D:
楼主给的我真算不出来,只会算xwj给出的结果

网友A:
研究出来了:

对于但字节,CRC结果不是模,而是0x11021-左移16位的模

既:

CRC(n)=0x11021-(n<<16)%0x11021;

CRC(n)=0x11021-(n*0x10000)%0x11021;

这样,对于有乘加指令的DSP就可以不用查表而 一步算出答案

对于多字节的结果不对,还得继续研究下合并规律的简化...

网友A:
PS: hotpower的程序可以简化了,不用一步步移位了

呵呵

网友A:
呵呵,都怪资料不准确,害我去由运算结果反推算法,真是晕死

研究这个主要是因为看到(找到)的程序大家不管是用什么CPU:电脑、单片机、DSP,写的CRC程序都是用的循环移位异或的方式,也就是模2除法。

这个模2除法是针对没有除法器的CPU搞出来的用加减异或指令完成的除法算法啊,只有没有除法器的CPU才会这样算啊!那个效率有多么的低是可想而知的!
而我们实际使用的CPU大多数是有乘法器和除法器的,就算没有用查表也会快很多很多倍,而我看到所有的CRC算法大家都是循环移位异或的方式来算,甚至于电脑上的程序都这样算!
这。。。真是食而不化了...

呵呵,偶以后看到这样写CRC程序的一律BS之!
 :-)

资料上说CRC的算法是:
16 位的CRC 码产生的规则是先将要发送的二进制序列数左移16 位(既乘以216 )后,
再除以一个多项式,最后所得到的余数既是CRC 码,如式(2-1)式所示,其中B(X)表
示n 位的二进制序列数,G(X)为多项式,Q(X)为整数,R(X)是余数(既CRC 码)。

     (X)·2^16               R(X)
    ----------   =  Q(X) + ----------
       G(X)                  G(X)

那CRC的结果应该就是:

CRC(X) = R(X) = ((X)<<16) % G(X);

而实际测试的结果却是:
CRC(X) = R(X) = G(X) - ((X)<<16) % G(X);

应该是:R(X)是余数(CRC 码为 G(X)-R(X),这样整个位串再合并上CRC 码就刚好能被多项式G(X)整除)。

对于CRC-CCITT的多项式:X16+X12+X5+1
就是
CRC(n)=0x11021-(n<<16)%0x11021;

CRC(n)=0x11021-(n*0x10000)%0x11021;

唉,CRC的资料只说“R(X)是余数(既CRC 码)”,自己没去仔细看E文资料,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全然不对啊,最好竟然去由运算结果反推算法,真是晕死了...

:-(

网友B:
你继续研究,俺来吃白食……

网友A:
直接和字节间的关系如下,好像没法进一步化简了:-(

CRC(ABCD)={ CRC(AB)<<8  ^   CRC(  (CRC(AB)/256 ^ CD ) ) }  &  0xffff;
             高字节CRC              CRC:(高字节CRC低8位^低字节
             只取低16位,高位截除
             --由于有溢出,截除的高位不知道,所以用多项式验证整个16位数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了

好像没法进一步化简了,
只好按字节执行循环运算了 :-(

网友A:
整理了下多字节CRC步骤

多字节CRC步骤

字节3

字节2

字节1

字节0

说明

AB

CD

源数据

AB

高8位左移16位

CRC(AB)高

CRC(AB)低

高8位取模运算

CD

低8位左移16位

CD = CRC(AB)高 ^ CD

CD对应CRC(AB)高

CRC(CD)高

CRC(CD)低

低8位取模运算

CRC(ABCD)高

CRC(ABCD)低

高低CRC结果合并

CRC(ABCD) &= 0xffff;

结果只取低16位

下一字节运算 依次循环步骤3~7,直到位串结束。

--由于结果只取低16位,高位截除,而多字节运算是必然有溢出,截除的高位不知道,所以用多项式验证整个16位数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了

//程序如下,全局int变量crc中保留了前一次的CRC运算结果:
uint table_crc(uchar *ptr,uchar len) // 字节查表法求CRC,查表操作就是一次CRC运算
{
    uchar da;
    while(len--!=0)
    {
        da=(uchar) (crc/256); // 以8 位二进制数暂存CRC 的高8 位
        crc<<=8;              // 左移8 位
        crc^=crc_ta[da^*ptr]; // 高字节和当前数据XOR 再查表
        ptr++;
    }
    return(crc);
}

网友B:
哈哈,还真俺吃着白食了……

猛啃中……

网友E:
模2除法是什么意思?

是除2吗?

网友A:
通过加减移位耐完成除法运算,自己去网上搜索啊

网友D:
xwj够刻苦的~~~

网友F:
先看一下CRC的硬件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E:
如果多项式G(X)=X8+X5+X4+1对不对?

假设要发送的数据为0X01,按照CRC(X)=G(X)-((X)<<8)%G(X)计算得到的CRC值对吗?

如果多项式G(X)=X12+X11+X3+X2+1又对不对呢?

网友E:
G(X)=X8+X5+X4+1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为0X01,那么CRC的值是不是为0X5E,怎么计算得到这个值?

网友A:
呵呵,你要分清楚是左移还是右移,这两者 位的排列是不同

网友A:
8位左移可以按这个公式计算,右移的要先把位字节倒序,不如

CRC(X)=G(X)-((X)<<8)%G(X)
8位左移的G(X)为131

zeromicro 要多动脑筋哦
自己去验算下吧

8位的话还是查表最快最方便!

网友E:
8位左移的G(X)为0X131

8位右移的G(X)为多少?

是把0X131倒过来吗?也就是=0X119?
0X131=B‘1,0011,0001’
倒过来B‘1,0001,1001’=0X119?

资料上说计算CRC,按照这个公式计算:
     (X)·2^16               R(X)
    ----------   =  Q(X) + ----------
       G(X)                  G(X)

这个公式是左移还是右移的?
怎么得到CRC8的左移和右移的表格值?好象一般都是按照右移计算的吧?

网友E:
查到的一段说法……

1.2 CRC校验码的理论生成方法
  CRC校验采用多项式编码方法,被处理的数据块可以看作是一个n阶的二进制多项式。这里,假定待发送的二进制数据段为g(x),生成多项式为 m(x),得到的CRC校验码为c(x)。
  CRC校验码的编码方法是用待发送的二进制数据g(x)除以生成多项式m(x),将最后的余数作为CRC校验码,实现步骤如下。
  ① 设待发送的数据块是m位的二进制多项式 g(x),生成多项式为r阶的m(x)。在数据块的末尾添加r个0,数据块的长度增加到m+r位,对应的二进制多项式为G(x) 。
  ② 用生成多项式m(x)去除G(x) ,求得余数为阶数是r-1的二进制多项式c(x)。此二进制多项式 c(x)就是g(x)经过生成多项式m(x)编码的CRC校验码。
  ③ 用模2的方式减去c(x),得到的二进制多项式就是包含了CRC校验码的待发送字符串。

网友G:
CRC码的计算方法

1.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下称CRC寄存器),初试化其内容为十六进制数0xFFFF;
2.把第一个待计算的数据即通讯信息帧的首字节与CRC寄存器的低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3.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用0填补最高位即进行逻辑移位处理并检查右移后的移出位;
4.如果移出位为0重复第3步即再次右移一位,如果移出位为1则CRC寄存器与CRC生成多项式0x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运算,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对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同样处理;
6.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通讯信息帧下一个字节的处理;
7.将该通讯信息帧所有字节按上述步骤计算完成后,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校验码,将其附着在原通讯信息帧后进行传输即可。如果用于Modbus协议设备则还需交换高低8位,非Modbus协议设备可以不必交换。接收方依同样方法进行计算,只是计算的内容不要包括最后两个字节,然后比较生成的CRC校验码和数据帧中的是否相同即可。如果发送方交换CRC校验码的高低8位,则接收方可以计算包括交换后的CRC码在内的整个数据帧,传输正确的话结果恒为0x0000。

网友A:
呵呵,怎么运算的当然知道,主要是研究验算的高效简易方

网友E:
chunyang老师

1.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下称CRC寄存器),初试化其内容为十六进制数0xFFFF;
:::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这是不是意味着是CRC16校验?如果是CRC8校验时是不是预置1个8位的寄存器为0XFF?
2.把第一个待计算的数据即通讯信息帧的首字节与CRC寄存器的低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如果我要发送的数据就一个字节0X01,是不是就执行CRC=0X01^0XFF?那么执行完第二步后,CRC=0XFFFE?
3.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用0填补最高位即进行逻辑移位处理并检查右移后的移出位;
:::如果第二步是对的,也就是说CRC=0XFFFE,此时CRC右移一位后,CRC=0X7FFF,移出位=1?
4.如果移出位为0重复第3步即再次右移一位,如果移出位为1则CRC寄存器与CRC生成多项式0x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运算,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这个生成多项式值0xA001(1010 0000 0000 0001)对应的多项式表达式是多少?怎么推导出0XA001的?

网友E:
徐大师,俺连怎么算还没搞清楚呢

高效的方法更看不懂了,俺想先把最原始的计算方法弄清楚才能去看那高效的计算方法。

网友E:
HOTPOWER大师的那个CRC软件验证器怎么用的啊?

例如我发送的数据为0X01,使用8位左移CRC校验,那么CRC的值是多少啊?

那个初值就是填入我要发送的数据吗?那个输入输出干什么的?加权又是干什么的?点那个随机数则出来一个数值是干什么的?CRC后面的那个空框干什么的?还原按钮有什么用?复位是什么意思?
http://www.hotpower.net.cn/UploadFiles/200612222511409.htm
相关链接:http://www.hotpower.net.cn/UploadFiles/200612222511409.htm

网友A:
只要关心倒数第二行和最后一个框即可

最后一个框选择运算方式
倒数第二行:
初值是上一字节的CRC,填00;
输入本次要运算的十六进制字串,位数要是CRC算法位数的整数倍
点“计算”就能再后面的CRC框看到结果了
把结果补充到输入数后面再算的话结果就是00
比如ABCD的CRC结果是EF,那么ABCDEF的结果必然是0

网友E:
例如我要发送的数据为0X01

用G(X)=X8+X5+X4+1多项式计算CRC值怎么做?

在倒数第二行初值里面填00,输入填0100?
最后的CRC方式选8位右移?点计算后在CRC框得到C4,这个值对吗?好象不对把,0X01用X8+X5+X4+1计算的CRC值不是为0X5E吗?

郁闷。

请XWJ老师/chunyang老师指导。

网友A:
输入填01啊,为什么要填0100?

网友E:
哦,知道了,应该填01,不应该填0100,这样就是0X5E

两位老大帮俺看看我在36楼的帖子中的疑问?

网友E:
俺以为用CRC8,应该把后面的8位补齐呢

想错了,明白HOTPOWER大师的那个宝贝了

网友E:
哪个老板看看俺那36层的帖子啊?

俺还没弄明白啊 ……

网友D:
倒塌了~~~这个软件开始设计的初衷就是对付CRC8~~~

所以,像DS18b02/ds1990/ds...
最后就将我多年之学溶入了其中~~~

用CRC加密/解密~~~哈哈,我问过1位数学家---哈哈,他说我胡来~~~

可是答案摆在他面前~~~

说实话,本来是不能可逆的,但我稍做了修改~~~不知有人看出来否~~~

网友E:
嘿嘿,俺看不出来……

网友A:
哈哈,你那个所谓的“三角密码”,加密强度趋近于0

用CRC检验来做密码算法更是不合理,CRC的运算就是取多项式G(X)的余数,暴力**的话最多只要尝试G(X)次就可以试出正确的CRC码
对于16位CRC是69665次,8位CRC就是305次,这个也不会增加多少加密强度(运算量)的

hotpower 对加密解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密码学相关的东西哦
免得让专家笑掉大牙啊 :-)

网友E:
资料上说计算CRC,按照这个公式计算:

     (X)·2^16               R(X)
    ----------   =  Q(X) + ----------
       G(X)                  G(X)
为什么要搞一大堆异或让人演算,而不直接给出这样类似的公式让人推导?

对于CRC8/16/32,是不是都可以用类似这个公式推导,俺用这个公式推导不出结果啊 。

例如:
要发送的数据0X01,使用G(X)=X8+X5+X4+1计算CRC值,按照公式应该是:
CRC=(0x0100)%G(X)
   =(0x0100)%(0x131)
   =???

网友E:
猜猜HOTPOWER的密码学说

HOTPOWER师的意思是不是随着发送数据的持续,CRC值在不断变化,它的密码也在动态调整,即使被人凑巧在一次通信数据发送中‘撞’中密码,但只要密码生成的方法不被人**,在下一次通信数据发送中,密码又改变了,这样可以避免采用固定密码数字让别人猜中后**。

嘿嘿,连蒙带猜加忽悠……

网友A:
zeromicro ,你48楼的问题 去看我19楼贴中的红字

网友E:
看过了……

对于CRC-CCITT的多项式:X16+X12+X5+1
就是
CRC(n)=0x11021-(n<<16)%0x11021;

依然假设发送的数据为0X01,执行CRC-CCITT的计算后:
CRC(n)=0x11021-(0x01<<16)%0x11021
      =0x11021-0x010000%0x11021
      =0x11021-0x10000
      =0x1021
是这么计算的吗?

那个左移和右移不一样是为什么?左移、右移指什么数据左移、右移?
两种移动方式对应的计算方式{CRC(n)=0x11021-(n<<16)%0x11021}不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左移的公式是CRC(n)=0x11021-(n<<16)%0x11021,那右移的公式是什么 ?

网友E:
对于CRC-CCITT的多项式:X16+X12+X5+1

就是
CRC(n)=0x11021-(n<<16)%0x11021;

那对于:
CRC8  = X8+X5+X4+1
CRC16 = X16+X15+X5+1
CRC12 = X12+X11+X3+X2+1
CRC32 =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1

CRC(n)又是什么样的公式?
1:CRC8  = X8+X5+X4+1
   这对不对?CRC(n)=0x131-(n<<8)%0x131
   发送数据为0X01时,CRC(n)=0X131-(0X01<<8)%0x131
                           =0X31
   这是CRC8左移的结果吗?CRC8右移怎么计算出0X5E?

网友E:
俺接着猜猜

假设用URAT发送0X01数据出去,需要CRC8校验,如果采样左移计算,则CRC值=0X31,把这个0X31附加在0X01后发出去,也就是发送0X01,0X31数据列,接受方接受到之后,重新按照CRC8左移校验计算0X01的CRC值,把结果和接受到的CRC数据比较,如果相等表示发送正确,不等就表示发送错误了。

所以这个左移/右移的CRC计算公式是不一样的,XWJ老师的公式可以推导左移,右移计算是不对的?!
左移有公式可以遵循,右移则按照什么规则计算CRC呢?

网友D:
真为xwj的"用CRC检验来做密码算法更是不合理"倒塌~~~

实际上那个汽车电子给的网站里我上传了几个版本的CRC算法.不知还在否.

你现在看到的只是我的基本版,主要是为验证CRC/PEC的结果,故我称之为"网上计算器".

我认为菜农在CRC上"最大的成果"就是那个"权"字.

xwj语录:
用CRC检验来做密码算法更是不合理,CRC的运算就是取多项式G(X)的余数,暴力**的话最多只要尝试G(X)次就可以试出正确的CRC码
对于16位CRC是69665次,8位CRC就是305次,这个也不会增加多少加密强度(运算量)的

晕倒了~~~我真的想让专家把牙笑掉自己咽到肚子里去~~~
就那CRC8来说吧:
CRC8可以分为左移和右移2种.
在左移中,"权"的D7位无用.在右移中,"权"的D0位无用.
例如左移CRC8:
初值=0x00  权=0x81 源=0x33 结果CRC=0x55
初值=0x00  权=0x01 源=0x33 结果CRC=0x55

例如右移CRC8:
初值=0x00  权=0x81 源=0x33 结果CRC=0xEA
初值=0x00  权=0x80 源=0x33 结果CRC=0xEA

哈哈~~~就先到这里吧~~~

当初值,权,方向,D7D0都在"运动"时,难道菜农倒塌的CRC8让人305次就攻塌了???
想想这种CRC8+"三角密码"该有多少组合呀~~~
为何要"三角密码"加入???主要是乘方开方增加解密的计算量~~~

哈哈,我的密码学的书不少~~~

网友E:
俺好多问题……

嘿嘿,谁帮我解答解答?

网友H:
哇~哦~~

靠,唐僧使徒赶的不错,我终于明白了,CRC原来是通用数据传输的校验编码

网友D:
关于CRC密码攻击次数问题的回复

http://www.**/blog/hotpower/21746/message.aspx#17064

谢谢panic关注此类问题!!!

这些道理我很明白.不过我是利用了CRC的多值特性来实现加密强度的.

在基本CRC中,它的本意是作为数据校验,肯定加密强度不高.

根据标准的CRC算法即CRC函数来分析,它的初值和权是不变的.如CRC8一般初值取0,权为0x18,采用右移.

本次CRC的计算结果(也可认为是密文)实际是下次CRC函数的初值.权不变(也可认为是密钥)

由于CRC的8位计算结果(可认为是8位密文)是由初值(可认为是8位密钥),权(可认为是8位密钥),源值(也可认为是8位明文)及左右移动算法(可认为是1位密钥)得出的,即17位密钥对8位明文计算得出了8位密文.

这样就产生了CRC多值不可逆的问题.

即1个密钥对1个明文计算得出很多相同的密文.

那么1个密文必对应很多相同的明文.

但只有1组正确的密钥,明文及密文.

所以8位CRC用256次攻击是不够的~~~这里我只说了"基本CRC"~~~

故对"变种的CRC"及CRC64的攻击次数肯定不是常人所想的那么简单~~~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21977/message.aspx

网友E:
还是不明白啊……

假如现在要发送两个字节数据0X0100,采用CRC8左移计算CRC值怎么算?

用HOTPOWER的计算器算的结果应该是0XF4,怎么算出来的?

我是这么想的:
两个字节的数据0X0100,因为采用CRC8,所以可分为0X01,0X00分别计算CRC值,0X01的CRC值=0X31,把0X31作为CRC初值,再计算0X00数据的CRC值,得到0XF4。

把0X31做为初值计算0X00的CRC值执行什么样的计算可以得到0XF4?

网友D:
哈哈~~~汽车电子回来了~~~菜农的网站就有救了~~~

倒塌了~~~被黑客黑搞了2个月~~~

楼主:
得到

太痛苦了,花了我三个星期的时间还是一无所获。

不过还好让联系到原作者,嘿嘿!~

楼主:
转贴。。。

==================================================================

CRC8  = X8+X5+X4+1
CRC16 = X16+X15+X5+1
CRC12 = X12+X11+X3+X2+1
CRC32 =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1

CRC-CCITT=X16+X12+X5+1

  我只做过CRC8和CRC-CCITT,其他只是猜测!
  CRC8的初始校验值应该是100110001,是9位而不是8位。

  数据流=00000001,经过CRC8的处理,如下:
  10001100 0x31
  01000110 0x62
  00100011 0xc4
10011101 0xb9
11000010 0x43
01100001 0x83
10111100 0x3d
01011110 0x7a
======================================
crc=0x7a

data=0x01,要在最后加8个0,即为:
1 00000000 ::100110001
======================================
crc=0x31

data=0x02
10 00000000 :: 100110001
======================================
crc=0x62

data=0x04
100 00000000 :: 100110001
======================================
crc=0xc4

data=0x08
1000 00000000 :: 100110001
======================================
crc=0xb9

data=0x10
10000 00000000 :: 100110001
======================================
crc=0x43

data=0x20
100000 00000000 :: 100110001
======================================
crc=0x83

data=0x40
1000000 00000000 :: 100110001
======================================
crc=0x3d

data=0x80
10000000 00000000 :: 100110001
======================================
crc=0x7a

楼主:
CRC-CCITT=X16+X12+X5+1

初始校验值=1000 1000 0001 00001,是17位而不是16位。

它是反相的,所以
data=0x0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1000 1000 0001 00001
======================================================
crc=0x1021

其余从略。

至于其他的,我的猜测是:
CRC16 = X16+X15+X5+1
???== 1100 0000 0001 00001

CRC12 = X12+X11+X3+X2+1
???== 1100 0000 01101

CRC32 =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1
???== 1000 0010 0110 0000 1000 1110 1101 10101

网友I(2007-05-20):
请问有没有谁知道哪有3毛钱左右的单片机

请问有没有谁知道哪有3毛钱左右的单片机?
裸片也行
最近有个东西要求成本很低,不过用的资源也少,5个以上可编程IO口
一个以上定时器,可外接电阻作振荡器或者内置有振荡器
非常感谢

网友D(2011-12-26):
顶起来,掀起密码安全教育风暴~~~

网友J(2013-11-18):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一直没有理解CRC的校验规则,看了楼主的分析,顿时豁然开朗~~

网友K(2014-06-18):
留下脚印

网友L(2014-07-19):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int cal_crc(unsigned char *pt, unsigned char len) { ...

首先应先确定CRC16的多项式。
我使用的是
           多项式:CRC-CCITT=x^16+x^12+x^5+1  即:0x11021
利用多项式生成crc的生成表。表较大,不上传。

计算crc校验

unsigned int CrcCheck(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int *ptr)
{
   unsigned int crc = 0;
   unsigned char crc_H8;

  while( len-- )
    {
        crc_H8 = (unsigned char)(crc >> 8);
        crc = crc << 8;
        crc = crc ^ crc_table[ crc_H8 ^ *ptr];
        ptr++;
    }
return crc;
}

len  —要校验的字节数
*ptr —要校验的数组

这样不更简洁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int cal_crc(unsigned char *pt, unsigned char len) { ...

首先应先确定CRC16的多项式。
我使用的是
           多项式:CRC-CCITT=x^16+x^12+x^5+1  即:0x11021
利用多项式生成crc的生成表。表较大,不上传。

计算crc校验

unsigned int CrcCheck(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int *ptr)
{
   unsigned int crc = 0;
   unsigned char crc_H8;

  while( len-- )
    {
        crc_H8 = (unsigned char)(crc >> 8);
        crc = crc << 8;
        crc = crc ^ crc_table[ crc_H8 ^ *ptr];
        ptr++;
    }
return crc;
}

len  —要校验的字节数
*ptr —要校验的数组
这不更简洁吗?

网友M:
哈哈,有意思,我也贴一个:CRC-8/MAXIM         x8+x5+x4+1的程序,希望对大家有用。
//CRC-8/MAXIM   x8+x5+x4+1  计算方法
unsigned char Cal_CRC(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crc;
        unsigned char i;
            crc = 0;
            while(len--)
            {
               crc^= *ptr++;
               for(i = 0;i < 8;i++)
               {
                   if(crc & 0x01)
                   {
                       crc = (crc >> 1) ^ 0x8C;
                   }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网友M:
平时用的CRC计算器,查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