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TTL和CMOS对接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C8051F系列单片机是CMOS的,但是说能承受TTL电平输入,现在做的系统是让C8051F005接受来自PIX系统的16路TTL指令,所以可以直接把TTL电平接到C8051F的I/O口吧?但是我曾经看过好象说给他们之间串个电阻那样好些,要串电阻的话,串多大的?

楼主:
咋没人知道呢?

网友A:
给你简单的说说,答案自己想,

CMOS输入端是高阻态的跟开路差不多,悬空的话状态不确定;
输出端是对称的,就是说不管输出高还是低,带负载能力都一样。

TTL输入端相当于内部接有个上拉电阻,悬空的话状态肯定是高;
输出端不是对称的,输出高的时候比输出低的时候带负载能力弱很多。

串电阻是为了防止强干扰时输入端上的瞬间高压超过输入保护电路的承受限度,导致CMOS器件进入危险的“死锁”状态,这是CMOS固有的缺点。

楼主:
那么要串个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B:
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