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加密一般是用什么MCU?

楼主(2007-04-06):
请教各位了
要求体积小,价格便宜,
只是加密一下系统而已

网友A:
加密什么东西?

有点不懂你的意思~~呵呵

楼主:
就是怕人家抄自己的产品

在系统中加一个MCU在开机时和主IC通信验证身份,通信不成功就不开机,因为MCU他们读不出来,所以可以起到加密作用

网友B:
人家两个都解密呢

网友C:
用18b20加密吧!!!

网友D:
哈哈~~~但总线模拟1820又如何???

网友E:
用smartcard,基于公用密匙和私有密匙的3DES算法

除非你能同时读出MCU和smartcard的程序,反向分析出他们的密匙,否则匙很难暴力**的

不管用什么,关键还是在于器件的不可读性...

网友F:
buzhida

不知道

网友G(2007-06-15):
DS5002,DS5250都有加密功能

DS5250还有RSA功能呢。

网友H:
加密到

加密到不能直接抄就算数了吧

网友I:
用at88sc153加密不错的

网友J:
没有绝对的加密

但是要给“不法分子”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

网友K:
at88sc0104加密。

网友L:
找块不常用的小单片机,量大的话叫代理打磨成别的片子的

找块不常用的小单片机,量大的话叫代理打磨成别的片子的型号

网友H:
LS的办法不错

或者干脆用裸片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