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的电池电量监测如何做?

楼主(2007-04-06):
(无正文)

网友A:
8bit AD

8bit AD

楼主:
测什么?

直接测电池输出的电压么?
电池比较好的话,输出电压比较平缓,8位的ad怕效果不好啊

网友A:
你要求不是要简单吗。。。

你要求不是要简单吗。。。

网友B:
测电压不好

网友C:
测量电流加电压

你可以采用测电流,累加 MAH方法,并且用电压修正电量,两路10位AD,一个串口

我用FREESCALE 908HCSR12 作过 LI18650-1900MAH  的 电量测量,充放电100以内时精度10%以内

网友D:
用比较器做吧,很简单

用比较器做吧,很简单

网友E:
测电压,查表

网友F:
顶6楼!测电压和电流

网友G:
..

主要要注意浮电压问题,单片机自带的AD就可以搞定

网友H:
一定要测电流的,否则可能得到错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