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怎么读2214上的FLASH??

楼主(2007-04-07):
查了下,说用ldr来读,用IAP来写,写都没什么问题,可是读却总是编译出错,提示为:
MEMORY.C(16): error C197: inline-asm: Register / shift expression expected
读的代码如下,使用环境是keil3,CARM编译提示上面错误,但是如果下面代码放在REALVIEW编译环境中,则提示无错误,郁闷,谢谢
uchar Read_FLASH(ulong addr)
{
    ulong rdata;
    __asm
    {
        mov r4,addr
        ldr r5,[r4]
        mov r6,&rdata
        str r5,[r6]
    }
    return (rdata<<24);
}

网友A:
随便说说

  这很正常,不同编译器汇编有些不一样的...

楼主:
我知道不一样

可是问题在于,我该怎么办,该如何写才可以读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