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最近发现牛人都吃了火*,估计到火星上旅游

楼主(2007-04-07):
C8051F系列单片机是CMOS的,用的是3.3V的电源,现在做的系统是让C8051F005接受来自PIX系统的16路TTL指令,也没说这个TTL是多少伏的,所以要把16路TTL电平接到C8051F的P1口和P2口时应该怎么做?如果C8051F能够与TTL电平相连,那么它们之间要不要串个电阻?要串的话,那电阻多大?如果不行,那么得用什么芯片来转换?
同时要C8051F的P3口输出两路信号给TTL电路,那么这两路CMOS信号怎么给TTL电路呢?

网友A:
C8051Fx的光盘里都有专门的**讲这些

C8051Fx的光盘里都有专门的文章讲这些...
别在这里故弄玄虚...

网友B:


楼主:
2楼的牛人那么把你的光盘拿来啊?

有光盘的话我还在这发帖干什么?

网友C:
TTL是多少伏? 翻翻书就知道了——基础问题

C8051F单片机可以承受5V电平,兼容TTL电平输入,也可以驱动TTL接口
如果要驱动5V CMOS接口,可以设置为开漏输出,上拉电阻至5V即可
这些Datasheet上都写得明白明白

网友D:
告诉你最正确的方法:

直接连接!

网友E:
顶楼上

我先前做过C8051F340(主机)和AT89S52(面板)连接是直接连的,一切和正确的

楼主:
它们之间要不要串个电阻啊 ?

因为那 TTL是来自PXI系统的,也没说到底多少伏,那么是否要给C8051F005的I/O口和从PXI来的TTL之间串限流电阻啊?要的话得多大电阻?

网友F:
这个太简单

我一般在两者每个口线之间接个二极管就行了(比如1N4148),注意二极管负极连PIX的TTL引脚。TTL送信号0时,二级管导通,C8051F读到信号0;TTL送信号1时(5V),二级管截止,但因为C8051F有内部上拉电阻,C8051F读到信号1。
这种方法适合于任何的电平转换。

楼主:
看来都是菜鸟,怎么没高手来呢 ?

现在PXI系统的TTL(这个TTL电平到底是多少,没告诉)从INPUT端子输入,这个端子连接到C8051F005单片机的I/O,有没有必要在INPUT端子和C8051F005的I/O口之间串个电阻,要串的话,串多大?还有有没必要在INPUT的每个端子和大地之间串个10M到100M欧姆的电阻来抗干扰?
能回答对这个问题的,绝对是高手!

网友D:
是你自己傻!而且还特别的懒!

就知道说了你会不信,不信或不懂自己就去网上搜索TTL的范围啊

真想大骂你一顿...

楼主:
先回答我在11楼提的问题啊,拜托了,还涉及到抗干扰!

网友F:
LZ不可救药了,别搞单片机了

网友G:
12楼,在这问题上浪费时间,也不见得有多聪明

不过12楼也不用太难过,15楼也犯同样的错,更......

网友H:
I am so so so so...sorry!!!

网友I:
狂晕!!!

可怜的LZ!

楼主:
看来这个网站连一个高手都没有,都没理解我的意思。

难道我没说清楚?

网友A:
LZ才是真正菜鸟。。。

看来都是菜鸟,怎么没高手来呢 ?
LZ才是真正菜鸟。。。

网友I:
一个这样基础的问题还好意思在这里叫嚣

LZ,真替你觉得丢脸!!!

网友J:
顶一个

狂笑中---

网友K:
小家伙以为激将法管用

没想到叔叔们火眼金睛懒得搭理,哈哈

劝你还是先把基础打扎实了再判断谁是高手

网友L:
最实用的办法,

   加光藕隔离。可靠,安全。是产品的解决办法

网友M:
你都说是TTL信号了,难道还不知道信号幅值吗?

如果信号幅值不在TTL范围,那你就不能叫TTL信号,
如果是TTL信号的话,与3.3V接口有N多种。
如果不是TTL信号,那么最好是加光偶。然后施密特整形。就可以了

网友N:
高手都在忙正经事,没有难度的帖子一般不会搭理的啦。

网友O:
以下文字纯属灌水

...

众人取过碗筷酒菜,便要在墓前饮食,忽然山后一阵风吹来,传来一阵兵刃相交和呼喝叱骂之声,显是有人在动手打斗。周伯通抢先便往喧哗处奔去。余人随后跟去。转过两个山坳,只见一块石坪上聚了三四十个僧俗**,手中都拿着兵刃。
    这群人自管吵得热闹,见周伯通、郭靖等人到来,只道是华山的客人,也不理会。一名铁塔般的大汉朗声说道:“大家且莫吵闹,乱打一气也非了局,这‘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决不是叫叫嚷嚷便能得手的。今日各路好汉都已相聚于此,大伙儿何不便凭兵刃拳脚上见个雌雄?只要谁能长胜不败,大家便心悦诚服,公推他为‘武功天下第一’”。一个长须道人挥剑说道:“不错。武林中相传有‘华山论剑’的韵事,咱们今日便来论他一论,且看当世英雄,到底是谁居首?”余人轰然叫好,便有数人抢先站出,大叫:“谁敢上来?”
    周伯通、黄药师、一灯等人面面相觑,看这群人时,竟无一个识得。
    第一次华山论剑,郭靖尚未出世,那时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为争一部《九阴真经》,约定在华山绝顶比武较量,艺高者得,结果中神通王重阳独冠群雄,赢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二十五年后,王重阳逝世,黄药师第二次华山论剑,除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外,又有周伯通、裘千仞、郭靖三人参与。各人修为精湛,各有所长,但真要说到“天下第一”四字,实所难言,单以武功而论,似乎倒以发了疯的欧阳锋最
强。想不到事隔数十年,居然又有一群武林好手,相约作第三次华山论剑。这一招使黄药师等尽皆愕然。更奇的是,眼前这数十人并无一个认得。难道当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胜旧人”?难道自己这一干人都做了井底之蛙,竟不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只见人群中跃出六人,分作三对,各展兵刃,动起手来。数招一过,黄药师、周伯通等无不哑然失笑,连一灯大师如此庄严慈祥的人物,也忍不住莞尔。又过片刻,黄药师、周伯通、杨过、黄蓉等或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原来动手的这六人武功平庸之极,连与武氏兄弟、郭家姊妹相比,也是远远不及,瞧来不过是江湖上的一批妄人,不知从那里听到“华山论剑”四字,居然也来附庸风雅。
    那六人听得周伯通等人嬉笑,登时罢斗,各自跃开,厉声喝道:“不知死活的东西。老爷们在此比武论剑,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你们在这里嘻嘻哈哈的干甚么?快快给我滚下山去,方饶了你们的性命。”
    杨过哈哈一笑,纵声长啸,四下里山谷鸣响,霎时之间,便似长风动地,云气聚合。那一干人初时惨然变色,跟着身战手震,呛啷啷之声不绝,一柄柄兵刃都抛在地下。杨过喝道:“都给我请罢!”那数十人呆了半晌,突然一声发喊,纷纷拼命的奔下山去,跌跌撞撞,连兵刃也不敢执拾,顷刻间走得干干净净,不见踪影。

...

--摘自金庸小说《神雕侠侣》第四十回 华山之巅

网友P:
KAO尽是这样的幌子。

动不动就高手。

网友Q:
做人要厚道,做事要堂正

有问题就直接了当的问,未必不会有人不回答,何必使用这种作法,屠遭人鄙视。

网友R:
不明白

TTL电平就是高为5V,低接近于0V的脉冲信号

TTL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网友C:
TTL电平还跟室温挂钩了阿?

那么谁解释下-40度时的TTL电平应该是啥样的?
:))

网友S:
LZ 别问了

 高手说了你也不懂的
  还浪费人家时间。
你的干扰源来自哪里啊?就知道一个抗干扰
 CMOS和TTL的接口datasheet都应该说的,自己看看呗

网友T:
听两位X的

网友U:
无语

现在的人,已经懒惰到连GOOGLE都不肯用,最好直接给现成答案....这个问题我曾经搜过,几千页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