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2万行的51程序用什么软件编译好?

楼主(2007-04-07):
data估计有500字节以上, code超过50k.
用伟福编译老是报: I/O ERROR ON INPUT FILE

网友A:
不要编了

白忙

网友B:
没用过WAVE

不过我用KEIL没问题,DATA 2K,CODE 90K

网友C:
不知WAVE有啥好,放着KEIL UV3不用

不知WAVE有啥好,放着KEIL UV3不用....
BANKING技术可以做到几M的代码...

楼主:
3楼,请问编译大程序要作哪些设置?

用keil好象也不行

网友C:
只要不超过64K都是一样的...

只要不超过64K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程序没有超过64K

不需要BANK设置,只要设置一下XDATA的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的源文件可能被设为只读了...

你的源文件可能被设为只读了...

楼主:
8楼

没有啊,删掉部分程序就能正常编译

网友C:
那就不懂了...

网友B:
你要把编译的错误提示都写出来

你要把编译的错误提示都写出来,大家才好帮你找原因啊

楼主:
就是一句: I/O ERROR ON INPUT FILE

网友C:
这是KEIL里的解释

Fatal Error 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Summary   *** Fatal Error 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system error message
    File: filename

Description   A read or write error occurred while accessing the input file filename.

Copyright (c) Keil Software, Inc. and Keil Elektronik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B:
是不是哪个文件包含路径的问题

是不是哪个文件包含路径的问题

网友C:
随便说说

你这是致命问题,你删除的代码肯定有include语句,仔细检查路径,文件名...

网友D:
见过这种问题,原因是单个文件太大,分成多个较小的文件

楼主:
re

分小段后,wave仍然出错,而keil编译不出错,但build target时出错,说程序里使用了太多的递归,无法生成hex。而wave对这些递归却不报错,对程序太大报错。
晕......

网友E:
wave环境下文件名中不能有“-”

虽然调用的是Keil的编译器,而且Keil没有这个问题
递归错肯定是你的程序嵌套了,比如A调用了B,B调用C,C又间接调用了A,那就没完没了了,少的递归是可以编译通过的,太多了那就肯定是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了!

用Keil一定要打0xfd补丁,不然很容易编译没错误但执行错误

网友F:
我来说几句,我也做了51宏汇编器和连接器

对于一个具有几万行的汇编程序,按理说应该是可以正确汇编的。根据8051代码空间的大小尺寸,如果全部使用的是单字节指令,理论上汇编器可以支持65536行有效指令的源文件。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INC   A
INC   A
INC   A
NOP
......
MOV R0,A

但是,对于一个实际应用程序来说上述例子程序是不可能的。程序中多少会出现一些标号和变量,而汇编器支持标号和变量的长度为最大32字节,假如每一行前都有一个标号,那么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标号和变量缓冲区的大小应不得小于64K×32字节,这么大的空间在早期DOS时代是绝对不能承受的,即便是在Windows环境下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汇编器的作者权衡综合性能做出了一些限制:限制标号和变量缓冲区的大小。这就是不能汇编的真实原因!
解决方法:
使用多模块方式编程(不是使用include方式!),使用 segment/rseg,public/extrn将程序打断,使得程序结构更加清晰合理。
广告:欢迎使用我们的MedWinV3和内嵌自主版权的汇编器/连接器,相信它会是最好的IDE。
相关链接:http://www.manley.com.cn

网友G:
你不会把所有的程序都写在同一个文件里了吧?

网友C:
KEIL 8.06应该没有这种问题吧

KEIL 8.06应该没有这种问题吧,KEIL一直在改进,我看了各个版本说明,应该不存在这些问题。。。

网友H:
2万行,估计要超越64K了

网友I:
没见过这种问题!

我以前写过一个程序是1万多行的,也是用WAVE,CODE30K左右,但是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且我是把所有程序写在一个文件里的.估计是楼主的程序出了问题吧.仔细查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