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C语言问题

楼主(2007-04-08):
(无正文)

网友A:
430根本就没有这种指令

430根本就没有这种指令,所以这不仅仅是编译器支持的问题。。。

网友B(2007-05-12):
没有

没有的!!

网友C:
没有

IAR的就是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A:
随便说说

是430根本就没有这种指令,而不关IAR的事...

网友D:
c里面一般用struct或者union定义位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onfig_init:1;                    // 系统初始化标志位,该位为1时,强制初始化
        unsigned config_rev:2;                    // 设备版本号
        };
        unsigned int config;
    }_SYS_CONFIG;

网友E:
定义一个变量

用位操作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