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C8051F411,下面的代码那错了

楼主(2007-04-10):
代码就是定时1MS输出字母G,

#include <c8051f410.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ndflag;

#define SYSCLK       24500000

 sbit LED1 = P2^1;

void SYSCLK_Init(void)

{

   OSCICN = 0x87;

}

void PORT_Init(void)
{
    XBR0 = 0x01;                             //允许UART0,RX,TX连到2个端口引脚. XBR0=0000,0100
    XBR1 = 0X40;

    P0MDIN=0XFF;   //P0口不配置为模拟输入
    P0MDOUT=0XFF;    //P0口为推换输出******
    P1MDIN=0XFF;   //P0口不配置为模拟输入
    P1MDOUT=0Xff;    //P0口为推换输出*/

}

void intsvr1(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LED1=!LED1;
    TH0= 0xf7;
    TL0= 0xd3;

      sendflag=1;

      if(sendflag)
   {
   printf("G");

   sendflag=0;
   }

}

void main(void)
{

   SYSCLK_Init();                            //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EA =1;
   IP =0x02;
   IE =0x02;
   PT0=1; //定时器0中断优先
   ET0=1; //开放定时器0溢出中断
   ET1=0; //禁止定时器1溢出中断(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时一定要禁止)
   CKCON = 0x08;

   TCON  = 0x50;

   TMOD = 0x21;                            //选择T1,方式2,自动再装入8位计数器

    TH0= 0xf7;
    TL0= 0xd3;

   //TH1=-(SYSCLK/9600/32);

   TH1  = 0x96;
   SCON0 = 0x50;                            //选择串口方式1,波特率可变 SCON0=0101,0000
   PCON = 0x00;

   ES0 = 1;   //UART0中断开启

   TR1 = 1;

   TR0 = 1;

   TI0=0;

   sendflag=1;

       while(1)
   {
     LED1=!LED1;}

}

网友A:
随便说说

  有几点疑问:
    1: 重载初值时,最好暂时关闭定时器
    2: sendflag标志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完全可以省略
    3: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时一定要禁止)这句话其实不对
    4: 使用printf函数一般还要自己编写putchar函数
以上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