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单片机的数据到了电脑就是乱码?

楼主(2007-04-10):
大家好,我通过网络读取单片机RAM的数据,RAM存放的都是unsigned char类型的字符,上位机读取到之后显示出来的都是乱码,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单片机里面需要发送的数据需要转换成什么样的格式再发送啊?或者上位机的软件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编码处理?
   谢谢指点~~~

网友A:
看看unsigned char类型的数据范围,再看看ASC码的定义

如果只是想看看数据内容,使用16进制显示,或把数据转成16进制的ASC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