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值控制MCU的PWM输出!

楼主(2007-04-11):
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谁做过通过AD值来控制PWM的占空比的案子,能否提供一点思路.
我用的MCU有专用ADC口及PWM口的.

网友A:
呵呵

 知道AD值和PWM占空比是什么关系,就按这关系控制吗

网友B:
有点像PID校正

网友C:
简单的数学问题...

网友D:
按AD值的设点,直接控制PWM

做恒流,做恒压可以用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