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07-04-11):
  刚接触义隆单片机,请问:我想判断R1(定义的一个寄存器)内的数,是否为0到5,应该用什么指令来比较?(仪陇单片机指令)
  我想用   MOV  A,R1
           XOR  A,@0 (依次与0~5相比,其相比的结果是影响了标志位Z)
          ……
           MOV  A,R1
           XOR  A,@1
          ………
           MOV  A,R1
           XOR  A,@2 ………
  即,判断R1是等于0~5的哪一个,然后跳转到相应的子程序。
  请问该用什么指令?
谢啦!

楼主:
怎么没人应啊?标题不够醒目吗?

楼主:
应该用什么指令啊?想不出

网友A:
没什么好方法

MOV   A, R1
ADD  PC,A
JMP  XX0
JMP  XX1
JMP  XX1
....
注意不要夸页,447好像不能跨越256边界

楼主:
太谢谢wsl_5631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