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4-1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 SPI 功能的重头戏, 好好看看资料吧

楼主:
airwill,我看了P89V51RD2的数据手册了

airwill,我看了P89V51RD2的数据手册,对SPI讲的太少,你有没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B:
主从结构,

一共5根线,片选,时钟,miso,mosi,从机请求线request,
一帧数据8个字节
1.从机向主机发数据
拉低request,主机检查到,发8个数,主机得到从机数据
2.从机要从主机得到数据
从机首先发请求数据帧,然后从机进入等待状态,等待主机发来数据
3.出错处理
从机拉低request线后,100ms无数据,超时发生
由于是同步,从机发完一帧数据后,从机可以发现数据校验出错,进行出错处理
从机发现写冲突,进行错误处理

楼主:
楼上的,我看大部分介绍SPI的都是说4根线啊

网友C:
hehe

一般都只有四线。SPI是一个环形总线结构,由ss(cs)、sck、sdi、sdo构成,其时序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在sck的控制下,两个双向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通信是双工的。

网友B:
俺可没说spi是5根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