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CH编码的程序!

楼主(2007-04-11):
这段时间在看BCH编译码,在网上找到一个适合在单片机的编码程序,可是不怎么能看懂,麻烦各位看看,请教请教
程序如下:

/*单片机用BCH编码子程序*/

void EnCoding(void)/*BCH(15,5)编码*/
{
char data[5];
char EnCodSeq[15];
char i,aaa;
char a[10]={0,0,0,0,0,0,0,0,0,0};
char u[15]={0,0,0,0,0,0,0,0,0,0,0,0,0,0,0};
for(i=0;i<5;i++)
{
u[10+i]=data;
}
for(i=0;i  <15;i++)
{
aaa=a[9];
a[9]=a[8]+aaa;
if(a[9]==2)
a[9]=0;
a[8]=a[7]+aaa;
if(a[8]==2)
a[8]=0;
a[7]=a[6];
a[6]=a[5]+aaa;
if(a[6]==2)
a[6]=0;
a[5]=a[4]+aaa;
if(a[5]==2)
a[5]=0;
a[4]=a[3];
a[3]=a[2];
a[2]=a[1]+aaa;
if(a[2]==2)
a[2]=0;
a[1]=a[0];
a[0]=u[14-i]+aaa;
if(a[0]==2)
a[0]=0;
}

for(i=0;i<10;i++)
{
EnCodSeq=a[9-i];
}
for(i=0;i<5;i++)
{
EnCodSeq[10+i]=data;
}
return(EnCodSeq[15]);

特别是中间那段for循环看得不大明白!
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是不是各位觉得太简单了?
我查了以前的帖子,都只是把程序贴出来的,很少说出为什么这样写的
麻烦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08-06-08):
ev1527编码原理

ev1527的20位内码,可预烧100万组(220)内码组合,怎么实现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