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DTU(无线modem)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4-12):
最近作项目是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单片机串口出来的公头和DTU(无线modem)母头 连接好了以后     上电
仿真机运行程序   不能有正确的结果
但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   把连接的公母头重新拔  插 一下  就可以有结果
//关闭电源  打开电源 再运行 再错误  再拔 插  结果正确
请各位指导

楼主:
DTU

延时??
应该不是把
我开电源  过几分钟  再运行程序  还是不行 非要 重新拔插一下
 还望大家指教 啊

楼主:
huifu

现在有了新的进展

就是要先开板子的的电源
 再开DTU 的电源
  等待一段时间
   用仿真机运行程序可以
  但是单片机是怎么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