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点阵式液晶画线函数

楼主(2007-04-12):
 小弟在做点阵式液晶画线时遇到难题,显示芯片是t6963c,液晶为240*64点阵
如何实现输入两点坐标(横坐标相差1,纵坐标相差随机),就可画出直线。似乎要用到公式y=kx+b,但小弟才疏学浅,编了一部分,后面实在是不会了,那位大侠做过类似的望赐教

下面是小弟写的一部分程序,后面不知如何编了
其中x1与x2相差1,
void line(uchar x1,uchar y1,uchar x2,uchar y2){
 uchar idata x,y,i;
 float idata k,b;
    if( abs(y2-y1) <abs(x2-x1)*8 ){     //abs(x2-x1)乘以8是因为显示单元是1*8点阵,此时算的是 |k|<1的情况

     k=((float)(y2-y1)) / 8 ;
     b=y1-8*k*x1;
     for(i=0;x<=abs(y2-y1);i++){
      y=(uchar)(k*8*x2+b);
     }
    }
}

网友A:
晕~~~还用浮点数乘法啊??建议你去找本《计算机图形

laogu上的两本液晶书也有讲画线画圆的方法的

楼主:
老古上的两本液晶书是哪两本?

网友B:
t6963的程序库满网络飞...

或者找1335的,查不多一样

网友C:
建议参考下uC/GUI.里面有你想要的各中画线/做图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