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16C554问题

楼主(2007-04-12):
对不起啊各位,不是我懒,实在是找不到TLC16C554的硬件原理图资料啊。
我只要用它扩4个串口。现在手头唯一有点用的资料就datasheet和hotpower那个帖子。但是本人愚笨,希望各位给个原理图。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哥们,有datatsheet就行,多看几遍就行了

有完整的datasheet还有什么搞不定?把datasheet看懂硬件连接就很容易做出来了,接下来就好搞了,你还是不想看datasheet或英文不好

楼主:
严重感谢qixiboy!

这个图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你。本人不才,还有点不明白的。
请教一下:A0,A1,A2连哪呢?还有INTA,INTB,INTC和INTD的作用我看了datasheet也不明白,希望指教啊。
老兄方便把这个图的整体传给我么?liyanbingabc@eyou.com,谢谢

网友B:
re

比如受到数据或是数据发送出去时会产生中断,你可以不用interrupt方式而用查询方式,所以inta/b/c/d也可以不用,把中断控制位禁止掉。

楼主:
谢谢 dreambird

我再看看,有不懂的地方还望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C:
说一下吧!

通讯使用中断是必要的,在多任务和通讯速率高的情况下,查询方式易丢数据!
四个中断脚可以用或非门后进入单片机中断.

网友D:
A0,A1,A2是经过573连到51的AD0,AD1,AD2的。至于INTA,INTB,INTC和INTD的作用就象dreambird所说的那样,比如接收到有效数据或者发送FIFO空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中断,就象xujunchen说的那样四个中断脚可以用或非门后进入单片机中断.
希望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
又看了一遍datasheet,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TL16C554初始化程序中怎么来确定寄存器的地址啊?
比如LCR = 0x03;LCR = 0x83;IER = 0x05;
这些LCR,什么的寄存器在MCU里该怎么宏定义呢?定义的地址根据什么来确定呢?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D:
地址

地址根据A0,A1,A2和CS来确定

楼主:
to qixiboy

谢谢 qixiboy,能说的详细点么?怎么来确定呀?可以给我个具体例子么?
真不好意思,这方面的资料实在是找不到啊。

网友D:
re

比如你的CSA连到A15,那么LCR的地址不就是0xxx xxxx xxxx x011(比如0x7ff3)吗。
那么你就可以定义
#define LCR_A XBYTE[0x7ff3]
之后你再写A串口的LCR寄存器时,就可以这样LCR_A = 0x0b;           // set 8 bit data,1 bit stop,odd parity

这里只是打个比方。

楼主:
非常严重感谢qixiboy!

谢谢你和楼上各位帮忙,现在我还想:TL16C554寄存器地址是不是都需要8位以上的呢?我见资料上都是基本定义地址都是16位的。
按照qixiboy给出我的这个图:51的P0口是地址数据分时复用的,其中A0,A1,A2接AD0,AD1,AD2。
问题1:
如果CSA,CSB,CSC,CSD接AD4,AD5,AD6,AD7可以么?(我不想再占用别的口了)所以当A通道的LCR_A如下定义
#define LCR_A XBYTE[0x73]//0XXX x011
这样可以么?
问题2:“地址根据A0,A1,A2和CS来确定”
根据我的理解只要确定CS的连接,就可以确定通道地址了(高位)。然后根据datasheet,来确定寄存器的地址,比如LCR地址是3。那么低地址就直接写3了。是不是这个‘3’(011)依次分别就是A2,A1,A0呢?

看了datasheet中的A2,A1,A0还是感觉在具体方面不懂!真是太没才了。
希望大家指教,多谢!

网友D:
个人认为

1:可以,我觉得只要地址不重复怎么都可以。
2:是。

楼主:
有点糊涂,再请教一下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如下定义这个寄存器
#define LCR_A XBYTE[0x73]
那么,这也是绝对地址宏定义吧。

在ABSACC.h里看到如下定义:
#ifndef __ABSACC_H__
#define __ABSACC_H__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这样我可以认为是对外部程序空间进行访问的。我的MCU是64K ROM,我如果定义#define LCR_A XBYTE[0x73],那么可以看成我是访问的是我以前ROM空间的。而不是外扩的TL16C554寄存器的地址。
所以我头脑里认为就不能这样定义,必须定义TL16C554寄存器的地址大于自己最大ROM空间。

请教一下:我这样理解对么?多谢指教啊

网友E:
你先分清楚外部RAM和外部ROM的区别再说

网友A:
都懒得说

你这么懒,算了别搞了,有很多东西是很容易查到的,比如与51单片机相连的器件的地址、P0口数据/地址复用、这个芯片的初始化等,有一点疑问就知道问而不想着自己解决,有等的功夫早解决好几遍了

楼主:
to zhaoyu2005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哥们,有datatsheet就行,多看几遍就行了

有完整的datasheet还有什么搞不定?把datasheet看懂硬件连接就很容易做出来了,接下来就好搞了,你还是不想看datasheet或英文不好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9楼: 都懒得说

你这么懒,算了别搞了,有很多东西是很容易查到的,比如与51单片机相连的器件的地址、P0口数据/地址复用、这个芯片的初始化等,有一点疑问就知道问而不想着自己解决,有等的功夫早解决好几遍了

看了楼上的话,心里有点不好受!(在这个论坛呆了2年多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你纯属来这边灌水来了,不仅没回答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还气人!什么叫“你这么懒,算了别搞了”。也许我多想了,对不起了zhaoyu2005,多有得罪的地方万望你谅解我(我只是想说说心理话)。

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我现在已经把这些都弄明白了。谢谢楼上大家帮助!

网友F:
呵呵,我也在用这个呢

中断编程的时候有个问题,inta,intb通过或非门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并且要把它们分别接p1口的两个脚上,比如接p1.3,p1.4,用来判断是来自哪个串口的中断。
如果串口既要收也要发,如何来判断是接收中断还是发送中断呢?还是因为接受中断优先级最高而不需要进行判断呢?比较困扰,请指教

网友G(2009-04-03):
感谢qixiboy

感谢qixiboy ,看了收益非浅啊。对我现在的项目帮助很大。

网友H(2015-01-19):
楼主不要抱怨,这些事情还需要你静下心来去学习,从你问的问题来看,对于嵌入式,你还没入门,建议你找个大学的微机原理来看看,先入门再说吧,还是多看看书吧,先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再来这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