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位运算的菜鸟问题,不要笑话我!!

楼主(2007-04-13):
今天我看C语言书,看到了位运算,说要取一个整数a从右端开始的4~7位,运算很简单,但是我不太知道他的用处。
请知道的告诉我一下,最后举个例子!

网友A:
比如说,

某种存储器是以16个字节为单位分页的,a是一个地址,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页。

楼主:
谢谢lanmp

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不要只看书,自己写,自己用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就是C语言的优点。

这个就是C语言的优点,像其他高级语言BASIC,passcal就没有位操作。所以这是C用于硬件编程流行的原因之一

网友D:
例如一组开关接在8个IO上,读回来就是一个字节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位操作来取得其中的某位或者某些位了。

网友E:
开个不恰当的玩笑——纯当灌水

你有两只眼睛,位操作可以好比你的两个手,
1 你可以蒙住你的眼睛
2 你可以蒙住你的左眼
3 你可以蒙住你的右眼
4 你可以不蒙住你的眼睛
分别观察一下你所看到的东西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