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问题

楼主(2007-04-13):
请问大家,在LPM4时:CPU,MCLK,SMCLK,DCO被禁止,所有震荡器停止工作,只有ACLK工作。可是所有震荡器停止工作了,ACLK是从哪来的呢?不太清楚。
还有我现在就是想用SPI(时钟是ACLK)和I/O中断,是不是可以工作在LPM4呢/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ACLK一般是外挂的32768

另外你所说的ACLK不停应该是LPM3状态,LPM4状态需要外部中断才能唤醒。

SPI/IO中断可以工作在LPM4状态下唤醒MCU

楼主:
谢谢yewuyi

那么在ACLK的时候是否SPI可以工作呢,也就是说SPI的时钟是否可以是32768提供的呢?

网友A:
如果想ACLK给SPI用的话

至少必须把ACLK供给SMCLK才能工作,你应该看看DATASHEET上的SMCLK、MCLK、ACLK三者关系,请问你用什么型号,好象不同型号不完全相同的。

楼主:
我用1232

我看ACLK和SMCLK好象没有关系,datasheet只是说LFXT1可以提供ACLK/MCLK/SMCLK,至于你所说的至少必须把ACLK供给SMCLK才能工作,我不明白,还请yewuyi老兄指教一下

网友A:
SPI属于外围模块

外围功能模块要工作,SMCLK必须工作才可以的把,如果你没有MCLK可分配给SMCLK,那就只有ACLK分配给SMCL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