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信号选什么样芯片

楼主(2007-04-14):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信号...

网友B:
re

如果是实时处理的数字信号,CPLD或FPGA吧。

楼主:
8位数据信号

时时的四路8位数据信号,芯片处理后输出四路高低电平,
32位单片机是不是相当于4个8位的单片机?

网友C:
不能那么说

32位单片机是不是相当于4个8位的单片机?
-------------------------------------------
奔四相当于多少不位机呀?

实时处理要看人你实时的要求了,如果一路信号可以处理的话,那么只要单片机资源够,要求不苛刻的话四路也应该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