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7-04-14):
刚做了个步进电机的驱动

用L298N的驱动芯片来驱动12V 4A 的四相步进电机,89C51控制

连好电路遍完程序,通电之后出现了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的现象

 相位如图示

改了好多次电路都只是震动发热不会转

有谁知道吗?请指教,急~~

网友A:
频率问题

如果脉冲编码的时序都没问题,估计是频率超过了电机的最高频率,
要不就是线路太长,信号畸变。

楼主:
频率?

谢谢jxmemail的回答
频率是否是自己设定的电机每一步转动的时间的倒数呢?
有可能是线太长的缘故,因为我是在面包板上搭出来的

网友B:
频率

  两个完全有可能的, 我同意chnxc意见的

楼主:
问题

但我已经把电机速度设得很慢了呀
怎么办呢

网友A:
硬件连接和电气特性

看看硬件电路连接,电压和驱动电流是不是满足电机要求。
接上示波器,看看具体的波形,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先找个别人的可以用的测试下吧

网友D:
你的启动频率太高了,导致的.

因为电机启动一个曲线过程,有一个最高频率问题.

网友E:
最好是曲线启动,要不电流太大启动不了

网友F:
电机线弄混了吧?

正常应该是  A+  A-  ,B+ B-。你不会把A和B弄一起去了吧比如:A+ B+,A-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