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AM访问的问题

楼主(2007-04-16):
8位MCU
主程序读取一个字(16bits)的情况下,正好来了一个中断要修改该字

主程序是读完该字采进入中断呢
还是读了一半(8bits)就被中断打断,导致读取数据错误?

网友A:
大部分8位肯定是中断

大部分8位肯定是中断,如果8位机直接支持16位操作那就没有问题如MCS251,读32位都没有问题...

楼主:
好,Thanks ayb_ice

网友B:
怕有这样的问题就把这个中断先关掉,读完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