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关于 flash 读写)谢谢!2

楼主(2007-04-17):
ATMEL 爱特梅尔串行FLASH 存储器 AT45DB161D 有2048页(每页264字节)内存(Flash Memory,也叫主存Main Memory)和两具Buffer(每个Buffer为264字节的SRAM)组成。ATMEL 爱特梅尔串行FLASH 存储器 AT45DB161D 数据可以直接写入闪存,也可以选写入Buffer,然后再将Buffer的数据整个复制到闪存的某一天,也可以在闪存正处于编程时(页编程时间典型值7ms)将数据写入Buffer。

读主存  52H rrr PA10~PA0 BA8~BA0 32个×
读Buffer1 54H ×××× 11个× BFA8~BFA0 8个×
读Buffer2 56H ×××× 11个× BFA8~BFA0 8个×
主存传送到Buffer1 53H rrrr PA10~PA0 9个×
主存传送到Buffer2 55H rrrr PA10~PA0 9个×
主存与Buffer1比较 60H rrrr PA10~PA0 9个×
主存与Buffer2比较 61H rrrr PA10~PA0 9个×
写Buffer1 84H ×××× 11个× BFA8~BFA0
写Buffer2 87H ×××× 11个× BFA8~BFA0
带擦除的Buffer1传送到存 83H rrrr PA10~PA0 9个×
带擦除的Buffer2传送到主存 86H rrrr PA10~PA0 9个×
不带擦除的Buffer1传送到主存 88H rrrr PA10~PA0 9个×
不带擦除的Buffer2传送到主存 89H rrrr PA10~PA0 9个×
Buffer1为缓冲对主存编程 82H rrrr PA10~PA0 BA8~BA0
Buffer2为缓冲对主存编程 85H rrrr PA10~PA0 BA8~BA0
Buffer1为缓冲自动重编程 28H rrrr PA10~PA0 9个×
Buffer2为缓冲自动重编程 59H rrrr PA10~PA0 9个×
读状态寄存器 57H

r为保留位,AD45D041 用0代替,容量更大的器件一般可能会用到;
×为无关位(0或1均可,为了占时钟位);
PA10~PA0用来指定页地址,对AD45D041 而言,一共有2048页,占11位;
BA8~BA0用来指定内字节的起始地址,每页264字节,占9位;
BFA8~BFA0用来指定缓冲区内字节的起始地址,缓冲区也是264字节;
52H~61H、82H-89H分别是用来区别不同操作的命令字。

读主存  52H rrr PA10~PA0 BA8~BA0 32个×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52H rrr PA10~PA0 BA8~BA0 32个×
是什么意思?

不带擦除的Buffer2传送到主存 89H rrrr PA10~PA0 9个×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Buffer1为缓冲对主存编程 82H rrrr PA10~PA0 BA8~BA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Buffer1为缓冲自动重编程 28H rrrr PA10~PA0 9个×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读状态寄存器 57H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仔细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