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读eep字符串问题

楼主(2007-04-17):
void reads(int address,uchar *strings,uchar num)
{ //读字符串 地址   指针   个数
SREG&=0XEF;   //关中断
while(num--)
{
dook();          //查忙
EEAR=address++;  //写地址
*strings++=EEDR;

EECR|=0X01;
}
SREG|=0X80;
}
mian()
{
uchar eep2[4];
reads(0x103,eep2,4);
}
eep中排列是0x30,0x40,0x50,0x60,但是main中数组得到的是0x60,0x30,0x40,0x50, 为什么这个70会跑到前面呢,单步发现第一个读的确实是30,难道指针出了问题??

网友A:
GCC不是有自带的函数库吗???自己做累不~~~

楼主:
知道拉,*str这句放eecr前面了

楼主:
to hotpower,不知道为什么,我调用eep头文件就死机,没法子拉

调其他的没事,只要调eeprom.h编译就要死机,重装软件还一样,估计是它跟我有仇。

网友A:
编译一个空文件或重建工程,估计是make文件有问题~~~

楼主:
试过拉,还是一样,连重状软件都一样,我投降了

要是有空,还请大叔帮我看下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2503226&tp=%u8BF7%u6559%u4E00%u4E0Bavr%u7684%u5185%u90E8%u4E0A%u62C9  不懂为什么硬件实验正确,avrstudio软件仿真不行,难道avrstudio的bug?

网友A:
用2004或2005的版本,不要用2006以后的.

我试过,即使可编译代码长度也有很大差异.

软件不是版本高就是好的.原始社会的东西可能更可靠~~~

网友B:
2004或2005的稳定吗

楼主:
那我只好退回2004年了,

网友B:
石头或铁器是更可靠

楼主:
那我们以后不用单片机,半导体,用石头,沙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