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准双向口

楼主(2007-04-18):
请教:1.准双向口是指在读写时要先对端口置1,再读引脚;
      还是说端口结构不是上下两个MOS管驱动,高电平由内部弱上拉???
 2.P2P3口读引脚是要先置1 ???

网友A:
我想任何一本讲51的书都讲的很清楚吧...

楼主:
楼上的实在是高手,说话都这么含蓄

网友A:
难道我说错了吗...

难道我说错了吗...
这些简单的问题看看书或DATASHEET就一步到位了,什么问题都问的话,水平也难提高啊,真是肺腑之言啊...

网友B:
说说

准双向口是指在读时要先对端口置1,再读引脚;
结构是:两个MOS管驱动

P2P3口读引脚要先置1.

支持LS,仔细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