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来自 2楼

网友A:
RE:

      BUF_P0_0   BIT  20H.0

READ_IO:
     MOV C, P3.0
     MOV A, P0
     RRC A
     RET

WRITE_IO:
     MOV C, BUF_P0_0
     RLC A
     MOV P0, A
     MOV P3.0, C
     RET

SETB_P0.0:
     SETB BUF_P0_0
     SETB P0.0
     RET

CLR_P0_0:
     CLR BUF_P0_0
     CLR P0.0
     RET

CPL_P0_0:
     CPL BUF_P0_0
     CPL P0.0
     RET

MOV_C2P0_0:
     MOV BUF_P0_0, C
     MOV P0.0, C
     RET

楼主:
8:P3.0(22脚)——DB7

DB7管脚的定义与其它7位不同!

网友B:
7位和1位分别读写呗,有啥好想的

网友B:
楼上的程序要求必须对P0.0设置映射位

每次操作P0.0时还要同时对映射位做同样操作。
可以把WRITE_IO改为用逻辑指令操作,这样就少了增加P0.0映射位的麻烦。
WRITE_IO:
     CLR C
     RLC A
     MOV P3.0,C
     ANL P0,#1
     ORL P0,A
     RET

楼主:
用C的话,该怎么实现读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