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芯片上的字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掉??

楼主(2007-04-18):
为了保护程序不被盗用,希望看不到使用芯片的型号,高手有何高招??请指教!!!

网友A:
楼主不会也想做汉芯吧……

网友B:
。。。

砂纸磨掉。

网友C:
正规操作,激光打磨

网友D:
学学陈老师的

网友E(2014-07-14):
推荐你两款产品:
【马良】神奇芯片去字笔(用于芯片表面丝印或光刻文字的去除)
“乌山牌”板载电子线路防护密封液【芯片表面文字涂改液】
淘宝店铺有卖,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F:
打磨和直接让厂家给无字的芯片

网友G:
打磨,再自己丝印个型号:lol

网友H:
打磨,再自己丝印个型号,我们以前的公司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I:
为什么出厂前不做掉这个步骤呢

网友J:
打磨,要么自己直接买无字的芯片,或者买打错字或者买打自己丝印的芯片

网友K:
打磨、重新封装、电路板密封,去掉芯片的BOOTLOADER!

网友L(2014-08-25):
有坏淫才有人想对付呀

网友M:
方法楼上都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N:
找原厂,要他们在封装的时候打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