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1Mhz有源晶振用示波器测出来怎么只有2.5Khz?

楼主(2007-04-18):
1脚悬空;2脚接电源地;5脚接5V电源;3脚接示波器测量发现频率只有2.5Khz,我试了两个都这样.不应该是晶振标错了吧?

网友A:
re

不到最后不要怀疑器件的问题。
示波器的设置有没有问题,量量别的有频率的正常的东西试试

网友B:
首先测量一下示波器上的标准源...

网友C:
可能示波器的时间轴调整不对,信号混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