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问题

楼主(2007-04-18):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看资料说KEIL C中被中断函数调用的函数的寄存器组必须和中断函数所设的寄存器组一致。  如何确定被调函数的寄存器组呢??   为什么我的程序里面一直有个警告啊?   我查了一下发现是我在中断函数里面调用了液晶显示的函数才提示下面这个警告的?     小弟先谢过了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LCD_WRITE?LCD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USB_INTERRUPT?MAIN

网友A:
中断内尽量不要调用主函数中也调用的函数

可以专门为中断编写该功能的函数,或者你要指定编译器不直接使用寄存器地址,而是通过ACC中转

楼主:
多谢了 楼上的

不过还有问题
另外编写一个给中断使用的函数既增加代码也不方便啊

“或者你要指定编译器不直接使用寄存器地址,而是通过ACC中转
”但这样不是要用汇编  很麻烦。

  一般你们碰到这种问题都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A:
参见KEIL帮助文件中的NOAREGS ,但是这个不会去除你的警告

网友B:
重入问题

重入函数问题,KEIL一般不支持函数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