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带LCD驱动的超低功耗8位MCU

楼主(2007-04-18):
急寻LCD驱动的超低功耗8位MCU , 待机(HALT)大约1-2微安,LCD可以驱动大约500点.目前知道OKI的ML610系列可以达到这个要求,但不想用这个,请推荐.
目前要做一个纽扣电池供电的血压,温度之类的东东.

网友A:
SILIABS单片机可以

SILIABS的C8051系列单片机可以,如果有需求或疑问,请和我联系。

本人联系方式:
杨永勋
0755-25155089
tyler_yang@secomtel.com

网友B:
应该都不可以吧!

好像低功耗很好的430待机电流也有20微安左右,是楼主要求的10倍啊

网友C:
可能没有比430更低的MCU了...

网友D:
PIC/AVR/MSP430/LPC900等等一大堆

4楼再回去看看规格书。

网友E:
4楼在瞎说

网友F:
看看LPC9401/9408吧,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G:
EPSON的可以

楼主:
LPC900 LPC408的待机电流好像有20uA?

楼主:
顶,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话,只好有OKI的了

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话,只好有OKI的了

楼主:
大家给给意见哦.

老板追得急.量一年应该有500K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我只好用小日本的东西.

我讨厌小日本.

网友H:
8位MCU

这个可以用 EM78P468,我用它做过温控器,简单
有什么需要可以给我邮件,long_w@163.com

楼主:
楼上有没有看清楚?

楼上有没有看清楚?
mcu+pcf8576?

楼主:
EM78P468真的可以达到吗?

网友I:
TO WINDYONG

不显示电流为0.5~1UA,显示时电流是多少呢?

俺最近也遇到这问题,需要10位AD+LCD驱动(32个段驱动即可),大约60MS启动一次AD,电压1.8~3V都可以,产品平均功耗<6UA,需要自带内部高速OSC,
MCU价格<5.5元,找不到合适的芯片.

用PIC做例的话,ROM大约需要1.5K左右,RAM>50即可.
430指标可以,但价格做不到.PIC也差不多可以作到这个指标,但价格也做不到.

EPSON有4位MCU可以作到,呵呵,俺宁可不做,也不用EPSON!

网友J:
to 18楼

   18楼的,对不起,我看了你的要求,我们MCU现有资料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我们MCU擅长做大点阵的产品,价格也非常便宜,从160点到3750都能满足,但没有AD功能,显示时的待机电流可以做到10uA左右,OSC是RC类型的.价格在*币1元多都可以做了,没有封装,最小的ROM SIZE是16K,RAM为128个,是8位机.
    不过要谢谢你了.

网友G:
TO yewuyi

如果你的ad是检测电阻/电容的,台湾的MCU都可以。价格也可以。但是不可否认性能和低功耗肯定不如EPSON.还有就是它的开发门槛太高。小公司和个人用户用起来不方便。

楼主:
TO: windyong

windyong 想了解下你的IC.

楼主:
TO; windyong

请发邮件 caijingliang@126.com

楼主:
客户太苛刻

客户太苛刻.老板要求五一放假就要开工. 现在连芯片都不知用那一款

网友K:
emc的 可以

em78p468N 可以的 不过待机功耗好像不止1uA 我用的是C编程,原厂推荐用汇编虽然麻烦,但是好像效率很高,

网友L(2009-04-16):
路过

就是430完全能够满足低功耗的要求

网友M(2014-05-04):
STM8L152xx系列

网友N:
血压计要用气泵的话,纽扣电池怕是不给力。500k/年,汗一个。

网友O:
合泰性价比 血压计 MCU    HT45F3W .

网友P:
pic 16f 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