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必要,要干就要光明正大的跟老板谈,不要做偷**摸狗的

楼主(2007-04-19):
由于老板对我们这些研发人员不太好,所以我想在所有的产品当中加入这个功能,即产品使用多少次后让程序自动失效,左想右想都没有想出来,只能来这里问下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呀。听说有种烧录器可以设置这种功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或者加上其它FLASH芯片什么的来解决?

网友A:
有EEPROM就好办...

网友B:
我觉得要有eep应该很容易吧

每次上电把一个变量加1保存在eep中,每次上电检查这个变量是不是等于大于一个常数,如果等于了,寿命到。 一个int型16位 64k 次应该够够你用不

网友C:
这是很不敬业的做法,而且是犯法的

网友A:
犯啥法,老板都在犯法,劳动法...

网友B:
彼此彼此了。反正代码老板不知道。

网友D:
我不支持这样做,但是有的贱老板就得用这个办法才行

要不然他压着你的报酬不给,只能闹到翻脸的地步他才老实,何必呢

网友E:
如果法官要代码呢?

同样犯法,罪名可不同,如果你设置的人为停机导致损失,可能你面临的就不仅仅是不敬业了,还可能面临罚金和牢狱之灾,不要用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和打赌

网友F:
设计在使用寿命之外报废是可以的

网友G:
现在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是多长?10年?

网友F:
没有统一规范吧,看你自己的设计定位了

给客户的说明书里写几年就是几年,要把握好也不容易,现在一般说质保期,在质保期内出问题你就要负责了,出了期限,随便了

网友B:
当然要在合同或者协议里暗留一手,

网友H:
LZ:若你真的想这样做的话,没人敢用你。

不管老板怎样,这样做的话至少你的诚信就没有了。

网友I:
...

这似乎不好,但是据我所知也很有用。例如在程序中留个bug,当程序被拷贝了就把bug公布。于是拷贝了的人就倒大霉了。

这是国内某个做游戏机的公司干的好事。

网友J:


网友K:
正事还整不清呢,还在这整没用的,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