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带两个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07-04-19):
请问有没有带两个串口的单片机,那位大虾可以指导一下!

楼主:
在线等

在线等

网友A:
如Winbond/Maxim/Microchip/Silabs/NXP/Atmel等公司的MCU

网友B:
uPSD3234

ST公司的,uPSD系列好像都带2UART

网友C:
很多

w77e058,w77e516等都是,DIP40的,与AT89C52之类的兼容,C语言编程.

网友D:
也可以用软件模拟啊

楼主:
回七楼

软件模拟可靠性如何?

网友E:
可以用ARM7

网友F:
据我看,可能另加一片便宜的小单片机更合算

网友G:
我用C8051F020,有两个,就是贵点。

我用C8051F020,有两个,就是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