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就是那些无私奉献自己程序一生无

楼主(2007-04-19):
烦透了网上的sc6221的遥控解码程序,那些全是死延时来解码,没有新意,而且各大网还到处传播.被奉为入门子弟黄金教程,还美其名曰"费了很多的心血",,,,今天我终于忍不住了.用中断写了一个6221的解码程序.资源需要一个8位的定时器,一个外部中断.很多的台系mcu都可以参照使用翻译为汇编了....此程序非常方便各位调用.各位看看....

/*******************************************************/
//uPD6221遥控测试
//是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就是那些无私贡献自已程序一生无私的人。
/********************************************************/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7=P1^7;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7=P3^7;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REMOTE_IN       P3_3
#define OFF             0
#define ON              1

/****************Define IR code*******************************/
#define vol_up            0x04fbd827//0x807f50af
#define vol_down          0x04fb8877//0x807f6897
#define mute              0x807fd02f

                             // 0   1   2    3    4    5   6    7    8    9
unsigned char displaycode[]={0xfd,0x61,0xdb,0xf3,0x67,0xb7,0xbf,0xe1,0xff,0xf7};
unsigned char vol;

unsigned char bit_count,count,int_flag,_9ms_flag,remote_ok;
unsigned int continue_flag;
long int remote_value,remote_value_buffer;

void Port_initial(void);
void T1_T0_INT1_initial(voi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_data);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ime);

/********************For remote control***********************/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256us

   TH0=0Xff;  //256us-->0xff00,12MHz Crystal
   TL0=0X00;
   if (int_flag==1)
    {
      count++;
    }
   if (_9ms_flag==1)
    {
      continue_flag++;
    }
   if (continue_flag>=453)//116ms/0.256ms=453.125
    {
      _9ms_flag=0;        //如果引导码后116ms都没有出现连续码,则无连续码,重新等待按键。
      count=0;
      int_flag=0;
      bit_count=0;
      continue_flag=0;
    }
}

/************************************************************/
void INT1_ISR(void) interrupt 2
{
  int_flag=1; //进入中断则标置置1,用于定时器中断中count计数。
   if (bit_count==0)
    {
       if (count>49 && count<56) // 13.5ms/0.256ms=52.73
       {

          bit_count++;
          _9ms_flag=1; //第一位引导码有效。
          count=0;    //从0开始计数。

          return;
       }
       else if (count>39 && count<50 && _9ms_flag==1)//11.5ms/0.256ms=44.92
       {
          //P3_5=!P3_5; //for testing.
          remote_ok=1;     //遥控信号继续有效。
          continue_flag=0; //清除超时标志。
          int_flag=0;      //清除外部中断标志,禁止count计数。
          count=0;         //计数count清零。

          return;
       }
       else
       {
        nop();
        count=0;
        bit_count=0;
        return;
       }
    }
   if (count>2 && count<6) //1.125ms/0.256ms=4.39
    {
      remote_value =remote_value<<1;//保存0值到变量中。
       bit_count++;
    }
   else if (count>6 && count<11)//2.25ms/0.256=8.789
    {
      remote_value=(remote_value<<1) + 0x00000001;//保存1值到变量中。
      bit_count++;
    }
   else
    {
      count=0;
      int_flag=0;
      _9ms_flag=0;
      bit_count=0;
      continue_flag=0;

    }
   if (bit_count>=33)
    {
      remote_ok=1;
      remote_value_buffer=remote_value;
      int_flag=0;
      bit_count=0;
      count=0;
    }
   count=0;
} //int1中断结束

void main(void )
{
  remote_value=0;
  Port_initial();
  T1_T0_INT1_initial();
  TR0=1;
  ET0=1;
  EX1=1;
  EA=1;
  vol=30;
  P3_5=0;
  bit_count=0;
  while (1)
  {
    display(vol);
    if (remote_ok==1)
    {
       remote_ok=0;
       remote_value=0;

       switch (remote_value_buffer)
       {
         case vol_up: vol++;/*_9ms_flag=0;*/break;
         case vol_down: vol--;break;
         case mute: vol--;break;
         //case 0x0000000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
Accurate us time delay
Parameter:3 ->6  us
          27 ->50 us,
          55 ->100us,
          82 ->150us,
          107->200us,
          131->250us,
          160->300us,
          189->350us,
          214->400us,
          253->476us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ime)
{
  while (--time)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_data)
{
   unsigned char high,low;//vol_high,vol_low分别为查表时要用到的高字节,和低字节
   high=d_data/10;
   low=d_data%10;

   P1=0XFF;
   P3_7=1;
   P1=displaycode[high];
   P1_0=0;P3_7=1;

   Delay_us(253);
   Delay_us(253);
   P1=0XFF;P3_7=1;

   P1=displaycode[low];
   P1_0=1;P3_7=0;
   Delay_us(253);
   Delay_us(253);
}

/***********************************************************
 Timer0 was used for remote control ,each 256us interrupt,
***********************************************************/
void T1_T0_INT1_initial(void)
{
   TMOD=0X01; //Timer0 mode1. 16bit timer.
   TCON=0x04; //enable timer0 interrupt.TF0=1;TR1=0;Enable INT1 fall-edge interrupt.
   TH0=0Xff;  //256us-->0xff00,12MHz Crystal
   TL0=0X00;
}
/*********************PORT initialization************************/
void Port_initial(void)
{
  P1M0=0X00;//input setup.
  P1M1=0X00;
  P3M0=0x00; //P3。3 input, other pins was set to output.
  P3M1=0x00;
  P1=0XFF;
  P3=0Xff;
}

网友A:
mikezhong是伟大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呵呵,那是因为你没看过我BLOG

网友D:
我从来对包含DELAY();的程序不屑一顾

网友E:
看来,只要是程序,都要被您不屑一顾了.

看来,只要是程序,都要被您不屑一顾了.

网友A:
随便说说

除了软件模拟时钟延时外的延时程序都应该考虑不用,当然延时功能要达到...
另外进入主循环前也是允许的...

网友F:
首先顶一下楼主~~~同时提些建议~~~

谈一下我对该程序的看法:
1.如果程序空间够的话是否将displaycode定义在代码段,即
unsigned char displaycode[]={0xfd,0x61,0xdb,0xf3,0x67,0xb7,0xbf,0xe1,0xff,0xf7};
虽然慢些,但51系列的RAM确实太宝贵了.
同时LED的段码是否用宏定义,这样移植或跳线或共阴共阳方便些.
即:
#define LEDA 0x01
....
#define LEDH 0x80

#define LEDCHAR0 LEDA + LED......
#define LEDCHARF LEDA + LED......

code unsigned char displaycode[]={LEDCHAR0,..,LEDCHAR...};

2.timer0_ISR()中的TL0不应该清零,因为引发中断时TH0=TL0=0
  这样每次进入中断时,由于中断延迟TL0!=0,只要保证在256uS内
中断响应,则timer0绝对没误差积累.这就是我常说的"T0的16位自动装载模式"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256us

   TH0=0Xff;  //256us-->0xff00,12MHz Crystal
//   TL0=0X00;//应该去掉.

3.display()设计的不好,特别是有的网友反对的Delay_us(253);
  说实话,从display()和Delay_us()的结合中可以看出程序的缺点.

4.不知道sc6221是个什么IC,但就解码来说,最好的方法是状态机.
  楼主的程序肯定是经过调试通过的,这个我没异议.

总是我赞成楼主的义举~~~

网友C:
呵呵,还是再贴下多年前发的程序吧,其实主要是别人的思路

状态机的典范-HT6222红外遥控芯片接收程序
 /*************************************************************
红外线遥控器按键检测程序.
通过检测两次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差判断接受到的数据位.
已经通过了测试,能够正确区分出32bit数据的遥控器按键键值.
具有数据重发功能,但是数据的重发有点频繁.故未检测重复码.
使用晶震频率为11.0592MHz,所有定时值都是基于这个频率计算.
占用很少量的CPU时间,使用了外部中断0接受数据,定时器0进行计数,
定时器1作为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Band = 9600).
主函数会使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如需加入自己的代码需要屏蔽此功能.
状态机:
    1.如果时间差=0,由空闲态进入接受态
    2.如果时间差>1ms and <1.3ms,收到数据0
    3.如果时间差>2ms and <2.5ms,收到数据1
    4.如果时间差>13.2ms and <13.8ms,收到开始位
    5.如果时间差>12.2ms and <12.8ms,收到停止位(没有检测)
    6.如果时间定时器溢出(时间差>20ms),进入空闲状态
*************************************************************/

//        本程序 可以说是状态机的典范                                       //
//        参照了网友高伟能gwnpeter@21cn.com的代码和思路,仅供学习参考       //
//        如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21cn.com    欢迎与我交流!               //
//--------------------------------------------------------------------------//
//                                                                          //
//                    (c) Copyright 2001-2003 xuwenju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V1.00                                 //
//--------------------------------------------------------------------------//
//标 题: Ir_6222遥控芯片接收程序                                           //
//文件名: ir_6222.c                                                         //
//版 本: V1.00                                                             //
//修改人: xwj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3-06-14                                                          //
//描 述: Ir_6222遥控芯片接收程序                                           //
//--------------------------------------------------------------------------//
//老版本: 无                             老版本文件名:                      //
//创建人: xwj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3-06-14                                                          //
//描 述: Ir_6222遥控芯片接收程序                                           //
//      当ykok=1时,Irdat中的数据就是接收到的遥控码(32位的最后8位)          //
//--------------------------------------------------------------------------//
//占用以下资源:                                                             //
//        1. 遥控使用外部中断0,接P3.2口                                     //
//        2. 遥控使用定时计数器1                                            //
//        3. 5.1字节data RAM                                                //
//        4. 293字节 code ROM                                               //
//--------------------------------------------------------------------------//
//声 明:
                                                           //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 //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    E-mail:xuwenjun@21cn.com           //
//        本程序参照了网友高伟能gwnpeter@21cn.com的代码,仅供学习参考       //
//        如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21cn.com    欢迎与我交流!               //
//--------------------------------------------------------------------------//

#i nclude <REG52.H>
#i nclude "Ir_6222.h"                //  ht6222函数原型: 公用函数
//#i nclude "xwj_4led.h"                //  四位LED显示模块  //
//#i nclude    "xwj_pcf8566.h"          //  I2C总线LCD8566函数声明    //
//#i nclude <stdio.h>
//--------------------------------------------------------------------------//

#define TIME_0_00MS        0x0000
#define TIME_1_00MS        0x039a
#define TIME_1_13MS        0x0480
#define TIME_2_00MS        0x0733
#define TIME_2_50MS        0x0900
#define TIME_13_2MS        0x2ecd
#define TIME_20_0MS        0x47ff
#define TIME1_LOAD        (0xffff - TIME_20_0MS)

bit running;
long Irbuf;
unsigned char Irdat;
bit Irok;

void IrInit(void)                                                //遥控接收初始化
{
    //-----init TIME1----
    TMOD |= 0x10;                                          //TMOD T0,T1均选用方式1(16位定时)
    TH1    = TIME1_LOAD >> 8;
    TL1    = TIME1_LOAD & 0xff;
//        SCON=0x00;
        IP|=0x01;                                           //SETB  INT0 中断优先
        TCON |= 0x41;                                    //TCON  EX0下降沿触发,启动T1 //
    TR1    = 1;
        IE|=0x89;                                           //SETB        EX0 0x1  外部中断 0 允许
                                                                        //SETB        ET0 0x8  定时器 1 中断允许
                                                                          //SETB        EA  0x80 开中断
}

unsigned char IrGetcode(void)                        //返回遥控码
{
        Irok=0;
        return(Irdat);
}

bit IrTest(void)                                        //检查有无遥控信号
{
        return(Irok);
}

void int0_isr(voidinterrupt 0        //遥控使用外部中断0,接P3.2口
{
    unsigned int timer;

    TR1 = 0;
    timer = ((TH1 << 8) | TL1) - TIME1_LOAD;
    TH1 = TIME1_LOAD >> 8;
    TL1 = TIME1_LOAD & 0xff;
    TR1 = 1;

    if        (timer > TIME_1_00MS && timer < TIME_1_13MS)    //data 0
        Irbuf = (Irbuf << 1) & 0xfffffffe;
    else if    (timer > TIME_2_00MS && timer < TIME_2_50MS)    //data 1
        Irbuf = (Irbuf << 1) | 0x00000001;
    else if    (timer == TIME_0_00MS || timer > TIME_13_2MS)
        Irbuf = 0x0000;
    running = 1;
}

void time1_isr(voidinterrupt 3        //遥控使用定时计数器1
{
    TH1 = TIME1_LOAD >> 8;
    TL1 = TIME1_LOAD & 0xff;
//    if    ((((Irbuf >> 24) & 0xff) == (~((Irbuf >> 16)) & 0xff)) &&(((Irbuf >> 8) & 0xff) == (~((Irbuf >> 0)) & 0xff)))
    if    (((Irbuf >> 8) & 0xff) == ((~(Irbuf >> 0)) & 0xff))        //不同遥控编码修改判断条件即可
    {
        Irdat = (Irbuf>>8) & 0xff;
        Irok = 1;
    }
    else if(Irbuf == 0x00 && Irok == 1)
                  ;
    else
        Irok = 0;
    running = 0;
}

/*
//  HT6222测试主函数内容
main()
{
        IrInit();
        led_test();                                        //4LED测试函数
        for(;1;)                                                //主程序
        {
                if (IrTest())
                        led_showhh(IrGetcode());
                led_delay(10);
        }
}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xwjfile@21cn.com))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240/archives/2006/10268.html

网友F:
for(;1;)真倒塌了~~~俺没看见有什么状态呀~~~

哈哈~~~俺没学过这个IC~~~

网友C:
呵呵,因为你看错地方了啊,精华在两个中断中哦

楼主:
谢谢.

谢谢hotpower,xwj及各位朋友.

hotpower说的有道理,和你们相比还是有些距离,还需要继续改进.xwj写的确实是很简洁,我抽空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G:
谁能改译成汇编的呀!

网友H:
UE不是能自动显示高亮吗?

网友I:
用Delay没什么不好呀,要是所有任务都用中断,哪有那么多中断

网友C:
UE里面能自动显示高亮,但你贴到论坛上就是黑的了

用脚本就能一键自动处理成论坛或网页中也能高亮显示的了

网友F:
裸奔的Delay和OS的Delay有天地之别~~~

网友J:
对delay是有点不好

支持楼主

网友K:
请问

请问假如display()中不用delay();也要做延时253us,反对用delay()的应该怎么做?

网友C:
复用定时中断啊,十几uS显示完一位就退出了,还剩200多给别人

网友L:
和楼上一起问

和楼上一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