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口中断

楼主(2007-04-19):
关于I/O口中断能力:
我在程序中只有P2_5选择了中断功能(下降延有效),当进入中断后有对P2口其他脚的由高到低操作,是不是也可引起中断。
因为我在实际中确实出现里退出中断后又进了一次中断的现象。后来我在退出中断前清了一次中断标志才解决了问题(原来是在刚进中断时清的标志)。

我现在有点不明白,我只有P2_5选择了中断功能,为什么P2口别的脚也能引起中断呢?

网友A:
多源中断!

楼主:
多源中断我也是只选择了其中的一位,其他位也应该不响应

要不还要中断选择PXIE干啥?

网友A:
是都响应的!

都响应,进去了再根据那个标志去case吧~

网友B(2009-05-10):
学习

楼上提示的好,根据中断标志做相应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