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运行越来越慢??(p89lpc936)

楼主(2007-04-20):
各位大虾:
    好!
    小弟用p89lpc936写了一个温控的程序,大概有15k(有时可以编译小一点),但是一开始运行挺正常的,运行了大概10分钟左右就感觉反应越来越慢了,按键反应也慢了,数码显示也是反应迟钝(本来显示2秒左右就会刷新的,但是要等到10秒20秒才会刷新),检查了程序好多次,还没有解决,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谢谢了!

     程序里面用到了ad,定时器0、1,中断0、1。
     还有个问题,调用的延时程序有个怪现象,延时一样的参数在主程序里面调用时延时大概在两秒,在其他函数中调用时感觉不到一秒?????!!!!!

     小弟email:pilieren@gmail.com

网友A:
应该是中断在做怪...

网友B:
连个程序框架都没有怎么看?让人猜谜?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没有整理框架(流程图)

网友C:
估计是延时程序堆栈问题,没有压栈?延时程序重入了

楼主:
谢谢!!

谢谢!!这个原因非常大,俺好好查查这点~~~

网友D:
函数重入了

比如你主程序调用某函数(例如延迟函数),而中断也用了这一个函数。有可能在主程序执行该函数的时候,被中断,又调用该函数,把变量覆盖了(51不支持重入!)。于是延迟函数就疯掉了。
  解决办法是写2个延迟函数。各用各的

网友E:

7楼的有理,长见识啊

网友F:
肯定是中病毒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