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达人帮忙看一下俺的仪隆EM78P447的程序

楼主(2007-04-20):
仪隆单片机达人:
    俺在学习仪隆的单片机,自己写了一个跑马灯程序.现在有一个问题,
led1:
        jbc flag1,0
        ret
        bs port6,2
        mov a,@0x1f
        xor a,tmcount1
        jbs STATUS,z
        ret
        bs flag1,1
        clr tmcount1
        bs flag1,0
        ret
我能进入定时器中断,tmcount1,也能加数,为什么在这里做XOR运算时,一直判断不到,状态寄存器Z位为1?

楼主:
是不是那里将状态寄存器清零了?

楼主:
请帮忙呀,各位达人,谢谢啦!

网友A:
tmcount1,也能加数,多久加一次呀??

tmcount1,也能加数,多久加一次呀??

tmcount1是什么东西???

一次是加1或是其他的呢??

网友B:
hehe

那tmcount1肯定有问题了哦,XOR判断始终不相等,那就是去tmcount1+1的地方看看~

楼主:
tmcount1我是放在内部定时器中断是里面的

tmcount1我是放在内部定时器中断是里面的,64MS中断一次.

网友A:
预分频呢??

        将:
           mov a,@0x1f
           xor a,tmcount1
           jbs STATUS,z
        改为:
           mov a,@0x1f
           sub a,tmcount1
           jbs STATUS,c
         调试哈你应该找到问题了

楼主:
不好意思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和支持,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在定时器中断里清除中断标志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