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程序在UltraEdit里面编辑保存后,

楼主(2007-04-20):
再次打开Keil软件时,字体颜色就变了,全部成黑色?各位请指点一下,如何补救?是不是我装的Keil 8.02有问题啊?

网友A:
扩展名是不是C或H...

楼主:
当然是.C及.H了

网友A:
keil中其它的C文件呢...

keil中其它的C文件呢...
或许是keil没有设置好...

楼主:
在KEIL里面第一次打开时,字体是有颜色的.

但是我同时在ULTRAEDIT编辑软件打开它,修改时再一次保存时,再存KEIL里面打开文件字体颜色就不见了.全部变成黑色.

网友A:
我是说你用KEIL打开其它C文档怎样...

网友B:
颜色是在软件中设的

和ultraedit没有关系的。你看看Keil中的设置

网友C:
嘎嘎

keil里面要先建立项目,然后导入.C才有高亮显示.

网友A:
uV3正常情况打开C文件就会高亮显示,uV2i不行...

楼主:
我用的是KEIL 8.02软件,建立项目。

只是用ULTRAEDIT软件编辑,保存时会字体变黑色。

网友A:
你对我的问题视而不见,没有办法...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打开的是uV3操作界面。所以我一直

在说我用的是KEIL 8.02 版本软件。不知为啥字体第一次有颜色,但经过ULTRAEDIT编辑后保存转uV3操作界面,所有字体就成了黑色。

网友A: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前面的问题...
已经看出来了,你的KEIL没有设置好...

楼主:
多谢,多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