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

楼主(2007-04-21):
如何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如果不用模数转换器那么改用什么器件将模拟转变为数字呢

网友A:
AD

使用AD器件,比如TLC1549

网友B:
模拟转时间(脉冲)方式

网友C:
吐血!典型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思想!

你要把什么样的模拟信号转成什么样的数字信号?
把模拟信号转成一位的数字信号,一个比较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