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C程序如何写

楼主(2007-04-21):
现在要用PICC计算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已知三角形的三条边A,B,C.不知程序如何写
可用公式:
p=(A+B+C)/2
X=P*(P-A)*(P-B)*(P-C)
三角形面积为X的平方根

网友A:
。。。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网友B: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回家喂老瞌切吧你!!!

楼主:
郁闷

有发牢骚的时间为何不写出来呢?高手!!!!!

网友C:
偶晕,那么简单的程序,大家都懒得给你写了。

网友D:
sqrt

做个好人

楼主:
谢谢

#include<pic.h>
#include<math.h>

docuble a,b;

main()
{
    a=3;
    b=sqrt(a);
}
我用SIM仿真了,但结果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E:
uu

是不是要看看你的数据溢出没?

楼主:
xx

3的平方根也会溢出吗?AB可是双精度数哦

网友B:
这个仿真正确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t main() {
    double a, b, c, p, s;

    //串口初使化
    a = 3.1;
    b = 4.1;
    c = 5.1;
    p=(a+b+c)/2;
    s=sqrt(p*(p-a)*(p-b)*(p-c));
    printf("%f ",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