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汇编语句怎么用KEILC51编写

楼主(2007-04-22):
各位大虾
请问下面的汇编语句怎么用KEILC51编写
MOV A,#66H
MOV P0,A
MOV  DPTR,#1234H
MOVX A,@DPTR

网友A:
这个

P0 = 0x66;
下面那个要看#1234H的内容要放到哪里,比如放到变量k,那么就是
k = XBYTE(0x1234);

楼主:

 DPTR里面放的是373所存的地址

网友A:
C没有直接操作ACC寄存器的指令,俺问的是你从1234H读出的要

网友B:
有啊ACC=XBYTE[0x1234];

楼主:

    #1234H是在P0作为分时复用时首先作为地址.让后把数据放到#1234H地址对应的外部控制器件里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