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不好,帮建个方程式

楼主(2007-04-22):
 有一等边三角形abc,已知边长为A。在三角形所在平面外有一点d,已知该点到等边三角形的三个端点的距离分别为da,db,dc都是已知,另有一直线XY垂直于三角形的中心点,求d点到直线XY的最短距离DX?

网友A:
直线怎么能垂直于一点?

直线XY垂直于三角形的中心点?

网友B:
楼主都说了他几何不好,

这个直线是垂直于三角形所在的平面并经过三角形的中心点。

这个题实际上是求三角形所在平面上的点W间的距离,其中W与d所联成的直线与XY平行。

楼主:
解说

直线垂直于三角形所在平面且通过三角形的中心点

网友C:
我再帮你写下

有一等边三角形ABC,已知边长为d。在三角形所在平面外有一点D,已知该点到等边三角形的三个端点的距离分别为a,b,c都是已知,另有一直线XY垂直并相交于三角形的中心点O,求D点到直线XY的最短距离。

网友C:
解答求DO的距离

网友C:
可按如下方法

不失一般性,设A(0,d/2),C(0,-d/2),则等边三角形的性质得B为(k,0),O(k/2,0),其中k=(3^(1/2))/2.再有距离求出D点得坐标(x,y),于是得距离为:
((x-k)^2+y*y)^(1/2)